想问一下开关旁边为什么要接电阻,为什么电阻还要接一个+5v

楼主(2020-04-07):
想问一下开关旁边为什么要接电阻,为什么电阻还要接一个+5v

网友A:
此电阻为:上拉电阻;接+5v是为了默认给管脚一个高电平;开关按下,为低电平

网友B:
上拉电阻变为高电平,按下按钮变低电平

网友A:
这是上拉电阻;与5v电压合用,给管脚一个高电平;按键按下后变成低电平

网友C:
如图的接法说明单片机程序设置的输入信号是低电平有效(上拉电阻 去除波动电流的干扰 让稳定的 低电平为接受信号),输入信号无作用时就要置位,由上拉电阻输入高电平。同理,如果设置高电平有效,电阻和按键的位置就要对调。

网友D:
这个电路应该是低电平触发,R10作为上拉电阻将开关信号平时置高电平,按下开关得到低电平输入。

网友E:
这样才能出高和低两种状态啊,当按下开关时,电平就接地为0了,当不按下开关是,电平就是5v。通过这种方法来判断外部是不是有按键按下。当然在做实际硬件电路设计时,一般会在输入端再加一个RC滤波电量,实现按键去抖效果

网友F:
上拉电阻,讲与按键连接的io口电位拉高,所以单片机默认高电平,按下按键io口与gnd接通,优先导通原则,io口被拉低

网友G:
按键的作用拉低电平,给单片机一个低电平信号。如果不接上拉电阻单片机机IO口会悬空,IO口处在不稳定状态。为了达到稳定的控制目的,不被外界干扰,一般会接上拉电阻使单片机默认高电平,处于稳定状态。当按下按键单片机IO口与地接通,优先导通原则,IO口被拉低达到控制的目的。谢谢分享!

网友H:
上拉电阻让未按下键时保持在高电平,按下键后为低电平则执行对应程序

网友I:
上拉电阻,去除电流波动干扰.

网友J:
上拉电阻,视所用单片机,决定电阻上端电压值。对于5V的单片机当然接5V;若遇到使用3.3V的单片机,就接3.3V啦。

网友K:
上拉电阻,按钮不按时,保持稳定的高电平

网友L:
这是上拉电阻,按键未按下时,相当于电阻上基本没有电压降,直接输入高电平,按键按下时,电源通过电阻到地,管脚相当于直接与地相连,为低电平。所以管脚是低电平触发。

网友L:
接一个电阻是为了可以通过按键方便的改变引脚的高低电平,当按键未按下时,相当于电阻电压降很小,电源电压直接加在管脚上,管脚为高电平,当按键按下时,管脚就相当于直接接地,为零电平,因此也可以得到低电平触发。

网友M:
R10作为上拉电阻将开关信号平时置高电平

网友N:
上拉电阻,按下为低电平,

网友O:
上拉电阻,默认高电平,按键下去低电平

网友P:
上拉电阻,按键按下为低电平,按键不按时引脚那里为高电平

网友Q:
连接5V的电阻称为上拉电阻。 当开关断开时,它可以防止信号浮动。

网友R:
这是上拉电阻啊

网友S:
这个一个上拉电阻,在没有铵键时保持高电平。

网友T:
这个是上拉电阻,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按键按下就是低电平了。对应的还有下拉电阻作用相反

网友U:
开关一头接地,一头接芯片,此时芯片脚是用于读取的,所以在这里加上5V,那么当按键按下时电压归零,没按下时就有5V.电阻是隔断5V和地防止短路的

网友V:
上拉电阻,为了在开关断开时保持高电平

网友W:
接电阻和5V是为了上拉

网友X(2020-09-25):
有人能提供这种微动开关吗?输出数字信号的开关

网友Y:
这个为上拉电阻;与5v电压合用,可以给管脚一个高电平;当按键按下后变成低电平

网友Z:
有个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你这个是上拉电阻,上拉电阻上面已经说了 你可以看看下拉电阻,作用刚好和上拉相反

网友O:
有些单片机内部可以上啦  不用接   但是有些IC没有内部上啦 就需要接了

网友AA:
可以不加上,它是上拉电阻,作用是去除干扰信号

网友AB:
就是一个上拉电阻,把该点的电压拉高到5V,当按下开关由于上有阻抗不往上走,而直接往地走,所以电压就被拉低

网友Q:
该电阻称为上拉电阻。 当按下开关时,它可防止电源短路接地。 当不按下开关时,输入信号被拉高。

网友AC:
上拉电阻,目的是给一个高电平在按键按下去之前,当按键按下去时通过地给低电平,因为存在电阻不会有高电平过去

网友AD:
上拉电阻
作用:将一个未知的电平拉高到稳定的高电平状态。

当S2没按下时,Input通过2个电阻和+5V连接(注意电路中并没构成回路,因此不会有压降,所以Input端依然是高电平),为高电平。当S2按下时,+5V,R2,S2,GND形成回路,R2 电阻大,产生压降大,因此后面的Input就是低电平。

因此,可以通过Input端的电平来判断S2是否按下。

相比下拉电阻,上拉电阻在数字电路中使用的更多。

扩展:下拉电阻
作用:将一个未知的电平拉低到稳定的低电平状态。

上图中,我们要判定input这个引脚 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当按钮S2没按下时,Input通过2个电阻接到GND,是稳定的低电平 。 当S2按下时,+5V ,S2 , R2 ,GND这条路导通,而Input接在R2的前面,因此会得到高电平。

因此我么可以通过Input端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来判断S2是否按下。如果没有 下拉电阻R2,那么S2没按下前,Input没有和任何东西相连,它的电平处于浮动状态,且很容易受环境影响,带来电子噪声

网友AE:
上拉电阻,按键打开时提供高电平,按键闭合时接地该引脚变成低电位。一般提供给51单片机的电源电压为5v,提供给stm32的电压一般为3.3v。

网友AF:
这是上拉电阻,将电平拉到稳定的高电平。按下按键时,导通GND,给低电平,反之亦然。

网友Z:
这个是上拉电阻,相反还有下拉电阻, 目的是为了让引脚保持一定的电平,不是不定态, 你这个当没有按键按下时,那根线是高电平

网友AG:
如果不接这个电阻, 在按钮没有按下时, IO处于悬空状态, 很容易因为感应或其他原因造成干扰, 特别是线比较长的时候, IO的输入将变得不确定. 造成系统误判.

网友AH:
这是上拉电阻,目的是为了抗干扰,在不按下按键的时候给出一个稳定的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