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L298N与风扇的连接问题!

楼主:
  黑线是负极 红线是正极 黄线是测速,蓝线是PWM温控 ,想用PWM进行自己手动进行单片机控制调速,这个怎么接,求教一下

图片

图片

网友A(2020-04-07):
IN1 IN2接逻辑输入控制输出A,IN3 IN4接逻辑输入控制输出B,逻辑输入就是PWM信号,输出A输出B接电机正负极,注意5V供电为输出5V电压,12V供电是输入12V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1 IN2接逻辑输入控制输出A,IN3 IN4接逻辑输入控制输出B,逻辑输入就是PWM信号,输出A输出B接电机正负极 ...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怎么把风扇PWM连到输出上,如果直接连风扇正负极是没有用的 驱动不起来,和那根蓝线有关系

网友C(2020-07-05):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怎么把风扇PWM连到输出上,如果直接连风扇正负极是没有用的 驱动不起来,和那根蓝 ...

把通道AB跳线帽拔掉,A是控制out1,2的使能,也就是PWM,B是控制out3,4路输出的使能,
这样试试

网友D(2023-05-28):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怎么把风扇PWM连到输出上,如果直接连风扇正负极是没有用的 驱动不起来,和那根蓝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