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拉力传感器可以用MPX4115吗?等同于压力传感器吗?

楼主(2020-04-07):
我想做一个拉力传感器 然后搜到的资料都说用MPX4115,查了一下这个好像是个气压传感器 有什么大区别么。还是说拉力传感器就直接用这个仿真就完事了。
拉力 不是 压力

网友A:
不一样的,要专门的拉力传感器。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应该选择哪种型号的压力传感器啊~~

网友C:
应该不可以吧,毕竟两个的实质都不一样。但是仿真找不到相关元器件的话应该可以代替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