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数字频率计程序_DDS

楼主:
数字频率计_DDS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dds_dds IS
        port(ftw: in 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频率控制字
                 clk: in std_logic;                                                                                --系统时钟
                 rec: in std_logic;                                                                                --接收信号使能
                 out_q:        out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幅度值输出
                 ack: out std_logic);                                                                        --接收应答信号
END dds_dds;

ARCHITECTURE beh of dds_dds is
signal phase_adder,frq_reg: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signal rom_address,address: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rom_out: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s_1,s_2,a_1,a_2:std_logic;
signal a:std_logic;
component dds_dds_rom                                                                                        --定义ROM元件
        PORT(address        : IN STD_LOGIC_VECTOR (9 DOWNTO 0);
                 q                : OUT STD_LOGIC_VECTOR (9 DOWNTO 0));
end component;
begin
        data: dds_dds_rom port map(address,rom_out);
        datain: process(clk)                                                                                --数据输入部分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clk上升沿触发
                if(rec='1') then                                                                                --rec为1则读取ftw数据并将应答信号ack置1
                        frq_reg<=ftw;
                        ack<='1';
                        a<='1';                                                                                                --a与ack内容相同在判断时使用
                end if;
                if(a='1') then                                                                                        --检测到上一个周期ack为1,则将其复位
                        ack<='0';
                        a<='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hase_add: process(clk)                                                                                --相位累加部分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clk上升沿触发
                        phase_adder<=phase_adder+frq_reg;                                        --进行相位累加
                        rom_address(0)<=phase_adder(12);
                        rom_address(1)<=phase_adder(13);
                        rom_address(2)<=phase_adder(14);
                        rom_address(3)<=phase_adder(15);
                        rom_address(4)<=phase_adder(16);
                        rom_address(5)<=phase_adder(17);
                        rom_address(6)<=phase_adder(18);
                        rom_address(7)<=phase_adder(19);
                        rom_address(8)<=phase_adder(20);
                        rom_address(9)<=phase_adder(21);
                        s_2<=phase_adder(22);
                        s_1<=phase_adder(23);                                                                --将上一个累加值的高12位送出
                end if;
        end process;

        lookfor_rom: process(clk)                                                                        --ROM查找部分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clk上升沿触发
                        a_1<=s_1;                                                                                        --a_1和a_2比s_1和s_2落后一个周期
                        a_2<=s_2;
                        if(s_1='0' and s_2='0') then                                                  --将各区间的地址对应到0~π/2的地址
                                address<=rom_address;
                        elsif(s_1='0' and s_2='1') then
                                address<=NOT rom_address;
                        elsif(s_1='1' and s_2='0') then
                                address<=rom_address;
                        elsif(s_1='1' and s_2='1') then
                                address<=NOT rom_address;
                        end if;                                                                                                -- NOT rom_address=3FF-rom_address

                        if(a_1='0' and a_2='0') then                                                  --将各区间的幅度对应到0~π/2的幅度
                                out_q<=rom_out;                                                                        --由于幅度比地址输出慢一个周期所以用
                                                                                                   -- a_1和a_2进行判断,a_1和a_2比s_1
                                                                                                   --和s_2落后一个时钟周期
                        elsif(a_1='0' and a_2='1') then
                                out_q<=rom_out;
                        elsif(a_1='1' and a_2='0') then
                                out_q<=NOT rom_out+"0000000001";
                        elsif(a_1='1' and a_2='1') then
                                out_q<=NOT rom_out+"0000000001";
                        end if;                                                                                                --负数通过正数取反再加1得到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

网友A(2021-11-29):
频率测量的范围大概在哪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