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单片机P1端口的值,以二进制的方式显示在数码管上?

楼主(2020-04-07):
单片机p1端口是简单的led闪烁,我想把P1口的值(状态),以二进制的方式 动态扫描的方式显示在8位数码管上 。
冥思苦想没写出来,太菜了,有个例子也行,我照样子看看能不能改出来,越是写不出来,越是想知道。虽然没有太大意义,我就想知道怎么能显示出来。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P2^6;//段选

sbit we =P2^7;//位选
uchar code leddata[]={

                0x3F,  //"0"
                0x06,  //"1"
                         };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display(数码管部分不会写了)//显示函数
{
         we=1;
         P1=0xfe;
         we=0;
        P1=0xff;

          du=1;          P0=leddata[];
          du=0;
        delay(5);

}

void main()
{
     P1=0xe7;11100111
     delay(500);
     P1=1;
    delay(500);

   p1=0xaa;
    delay(500);
   p1=1;
    delay(50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我现在的水平 看不明白

按楼主的现在的理解能力写的示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P2^6;//段选
sbit we =P2^7;//位选
uchar code leddata[]={
                0x3f,  //"0"
                0x06,  //"1"
                };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display()//显示函数
{
        P0=0x00;//送段码消隐码,这很重要,否则数码管会有残影
        du=1;                //锁存
        du=0;
        P0=0xfe;//送位码
        we=1;                //锁存
        we=0;
        P0=leddata[P1>>7&0x01];//送段码,P1的最高位右移7位代入数组
        du=1;                //锁存
        du=0;
        delay(1);//延时
        //以下各位显示以此类推
        P0=0x00;
        du=1;
        du=0;
        P0=0xfd;
        we=1;
        we=0;
        P0=leddata[P1>>6&0x01];//送段码,P1的次高位右移7位代入数组
        du=1;
        du=0;
        delay(1);

        P0=0x00;
        du=1;
        du=0;
        P0=0xfb;
        we=1;
        we=0;
        P0=leddata[P1>>5&0x01];
        du=1;
        du=0;
        delay(1);

        P0=0x00;
        du=1;
        du=0;
        P0=0xf7;
        we=1;
        we=0;
        P0=leddata[P1>>4&0x01];
        du=1;
        du=0;
        delay(1);

        P0=0x00;
        du=1;
        du=0;
        P0=0xef;
        we=1;
        we=0;
        P0=leddata[P1>>3&0x01];
        du=1;
        du=0;
        delay(1);

        P0=0x00;
        du=1;
        du=0;
        P0=0xdf;
        we=1;
        we=0;
        P0=leddata[P1>>2&0x01];
        du=1;
        du=0;
        delay(1);

        P0=0x00;
        du=1;
        du=0;
        P0=0xbf;
        we=1;
        we=0;
        P0=leddata[P1>>1&0x01];
        du=1;
        du=0;
        delay(1);

        P0=0x00;
        du=1;
        du=0;
        P0=0x7f;
        we=1;
        we=0;
        P0=leddata[P1&0x01];
        du=1;
        du=0;
        delay(1);
}

void main()
{
        P1=0xe7;//11100111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B:
可以用最笨的方法,用移位一位一位的把8个位与出来,再一位一位的放到8个数码管上,例如P1与A0,就可以将最高位与出来,显示在数码管上,显示只选8位数码管的最高位,其他灭掉,延时,P1左移1位,重复上一个动作,应该就成了

网友C: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3[]={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
unsigned char code we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key=0;
uchar i=0,a;
void delay5ms(uchar k)
{
        uchar i,j;
        for(i=k;i>0;i--)
                for(j=248;j>0;j--);
}
main()
{
     while(1)
   {   key=0x87;
  for(i=0;i<8;i++)
       {
        a=key&0X01;
       key=_crol_(key,1) ;
                   P0=discode3[a];
                P2=wei[i-1];
                delay5ms(600000000);
        //        P2=0x00;
                P0=0xff;
                }
        }
}

网友C: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3[]={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
unsigned char code we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char code wei2[]={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key=0;
uchar i=0,a;
void delay5ms(uchar k)
{
        uchar i,j;
        for(i=k;i>0;i--)
                for(j=248;j>0;j--);
}
main()
{
     while(1)
   {   key=0x88;
  for(i=0;i<8;i++)
       {
        a=key&0x01;
      key=_cror_(key,1) ;
         //  key>>=1;
                   P0=discode3[a];
                P2=wei2[i];
                delay5ms(600000000);
        //        P2=0x00;
                P0=0xff;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discode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 ...

谢谢回复,但是我现在的水平 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现在的理解能力写的示例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专门写了这个程序,这个我基本能看懂思路了,我就是想不到怎么能把p1值提取出来,看了这个程序受益匪浅,非常的感谢,谢谢回复帖子的朋友们,51hei有你们会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现在的理解能力写的示例

顺便问一句,你图片显示数码管那软件叫什么,我没有,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句,你图片显示数码管那软件叫什么,我没有,谢谢

Proteus 7 仿真软件

网友D:
Proteus 7 大学里用过,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us 7 仿真软件

非常感谢,又新增长了知识

网友A:
按你目前的理解能力应该能看懂,中断周期选择2.5ms的目的是为了使动态数码管显示既不会闪烁也保证足够的亮度。 6位百分秒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