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问大家,单片机语音播报应该如何实现?

楼主(2020-04-07):
在家无聊制作一个小玩意,用STC89C52能够做一个迎宾机器人,实现的功能是有人经过时播报“欢迎光临”。我在论坛里学习了很久,找到了类似的设计,是一个家庭红外报警装置,我想改装一下,把其中的蜂鸣器改为能够播报语音的器件。可是在论坛里搜索“语音播报”找不到想要的结果,百度查了很多次,甚至去那个宝看了看,问店家,都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弄。想在论坛里请教一下各位,我需要怎么做。如果有能够给出更好的建议,帮助我完善

网友A:
你好!
1、用固态集成好的语音模块(简单)
1、用MP3存储模块(较复杂)
2、用语音录放模块(很复杂)

网友B:
市面上有专门的成品,但是应该没有单片机,就是播放语音和人体检测。有必要可以买一个研究一下。

网友C:
WTN6语音芯片了解下

网友D:
如果使用单片机解码,
你要能使用带DAC的单片机或者制作DAC电路,然后能将数据生成模拟信号
使用 某种通讯方式将数据传给单片机,保证数据的连贯性。

网友E:
加一个语音模块吧

网友A:
以前做过类似的语音录放系统,实现的基本功能是:
1、分四段语音录放,每段录取时间为 2 分钟
2、按键选择 1~4 段,四个指示灯表示1~4
3、录音键、播放键,录制或播放当前选取段
4、板子上带有功放芯片,最大输出功率 15W
    可选功放芯片有多种,根据需要决定,PCB板也不同
    aTAD1521,需双电源供电,正负1218V
    bTDA7379,单电源供电就行,1224V
5MIC也是安装在板子上,方便录音
6、下面是利用TDA1521功放芯片的语音录放PCB

四个按键:
       ->  段选择
       ->  当前段录音
       ->  当前段放音
       ->  停止录放
指示灯:
       ->  录音状态
       ->  放音状态

       1234 -> 段选择

网友F:
可以选用JQ8400语音模块,可以播放事先合成的语音文件,还可以组合播放、循环播放。这种模块那个宝上很多的。

网友G(2021-05-31):
可以使用 BY8301 串口语音播报模块,便宜易开发
参考资料https://pan.baidu.com/s/1N28dh_cYZCsVe9aW_llHCQ 提取码:u9ri

网友H:
可以用复读机先录好音,用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I:
简简单单的啊,五块钱就可以包邮搞定,买一个ISD1820就行了

网友J:
我就在用,要供应商写好芯片然后自己回来写程序读出来就是了,叫语音芯片,网上大把

网友J:
我有供应商,不过如果你只做几个估计人家懒得给你弄。一般是讲自己要播报的语音内容给供应商,他们会给我们搞好,然后拿回来自己写程序就读出来了

网友K:
某一个宝上多的是这样的模块,用串口或者单线发指令就可以播放了,我用过jq6500和8400挺好玩儿的

网友L:
凌阳单片机,有专门的语音录入和播放功能,可以试试

网友L:
spce061a凌阳,网上有开发版

网友M(2022-04-01):
引用 网友K:
某一个宝上多的是这样的模块,用串口或者单线发指令就可以播放了,我用过jq6500和8400挺好玩儿的

怎么弄啊大佬?我想做一个超声波测距语音播报,不知道咋加

网友N(2022-05-19):
引用 网友M:
怎么弄啊大佬?我想做一个超声波测距语音播报,不知道咋加

好兄弟你知道怎么弄了吗?我也是搞超声波测距的语音播报,网上连学习资料都找不到

网友O:
spce061a凌阳,网上有开发版,有专门的语音录入和播放功能,

网友P:
这根本不用单片机,文档也是大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