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设置电机工作时间,超过设置时间停止

楼主(2020-04-07):
做的一个土壤检测,控制电机关断条件,超过设置时间停止工作,怎么做呀 ,想用ds1302但时间计算都是从上电开始,不是从电机工作时开始,中断可以做吗,没有太多思路

网友A:
设置一个计时变量,启动电机时取秒或分信号给这个变量累加,达到预设值输出控制信号关闭电机。时钟信号采用定时器或时钟芯片都不是关键。

网友B:
这个图你都能点亮运行,编一个定时函数你不可能不会的,忽忧人的吧

网友C:
电机开始的时候记下DS1302的时间,然后1s读一次时间,到了就关闭即可

网友D:
中断不可以,你的品不错,问题在于单片机程序,可以相应的更改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中断不可以,你的品不错,问题在于单片机程序,可以相应的更改程序。

定时器中断他不是中断吗

网友E:
定义一个int a;
使用if判断,当a=1的时候电机开始转,a=0时电机停止转;
然后写一个定时器,当时间达到设定时间时,在定时器中断中将a置零

网友F:
用定时器

网友G:
开个定时器试试,到设定的时间中断开主程序进行跳转

网友H:
开一个软件定时器做就是

楼主:
解决了用定时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