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51单片机采集0-5v模拟量

楼主(2020-04-07):
纯原创,此篇只在51黑电子论坛发过,所以不用担心重复。

内容:已知有ADC0809模数转换器,有一模拟电压0—5V,电压高低有电位器控制。
功能:1.使用51单片机完成设计。
                  2.使用0809上的IN3采集模拟电压值。
                 3.将采集到的电压值用3位数码管显示,整数位占1位,显示小数点,小数占两位。
                 4.0809转换的结果以区间的方式用8LED显示。
      原理图:
      代码如下:
/**************************************/
/*                  功能:ADC转换与显示               */
/*                    AD芯片:ADC0809                  */
/*                    控制器:AT89C52                   */
/*                  主时钟频率:12MHz                  */
/*                     作者:温尔暖                      */
/*                   QQ:648232352                    */
/**************************************/

/******************调用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定义地址**********************/
sbit KEY   = P1^0;            //按键
sbit ADD_C = P1^2;
sbit ADD_B = P1^3;
sbit ADD_A = P1^4;            // 选输入口

sbit CLK =   P1^5;            // 时钟
sbit START = P1^6;            // 转换启动信号
sbit EOC =   P1^7;            // 转换结束信号
sbit OE =    P1^1;            // 输出允许信号

/*****************定义全局变量********************/
int flag = 0;

/*****************数码管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DUAN[]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不带小数点
unsigned char code DUAN1[] =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80};   //带小数点

/*****************电压值区间******************/
float JS[] = {0,62.5,125,187.5,250,312.5,375,437.5,500};
/*******************读ADC*******************/
void read_adc(void)
{
                START = 0;
                _nop_();
                START = 1;
                _nop_();
                START = 0;
                while(EOC==0);
                OE=1;
}

/*****************AD值区间计算*********************/
int LED_JS(float AD)
{
        int t0 = 0;
        int i = 0;
        for(; i<8 ;i++)
        {
                if(AD >= JS[i])
                        if(AD <= JS[i+1])
                                t0 = i;
        }
        return t0+1;
}

/*****************不精确延时**********************/
void delay_ms(int i)
{
        int j=0;
        while(i--)
        {
                for(j=0;j<120;j++);
        }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1(unsigned char ADC1_PORT)
{
        int AD1 = ADC1_PORT * 500.0/255.0;
        P2 = 0xFD;   P0 = DUAN1[AD1/100];     delay_ms(5);     // 位选:P2^1  个位
        P2 = 0xFB;   P0 = DUAN[(AD1/10)%10];  delay_ms(5);     // 位选:P2^2  小数点后一位
        P2 = 0xF7;   P0 = DUAN[AD1%10];       delay_ms(5);     // 位选:P2^3  小数点后两位
}

/*****************LED显示**********************/
void display2(unsigned char ADC2_PORT)
{
        float AD2 = ADC2_PORT * 1.96;
        P2 = 0xFF;                  // 清屏
  switch(LED_JS(AD2))
        {
                case 1: P0 = 0xff; break;
                case 2: P0 = 0xfe; break;
                case 3: P0 = 0xfc; break;
                case 4: P0 = 0xf8; break;
                case 5: P0 = 0xe0; break;
                case 6: P0 = 0xc0; break;
                case 7: P0 = 0x80; break;
                case 8: P0 = 0x00; break;
                default:P0 = 0xef;
        }
}

/*******************初始化*******************/
void init()
{

        ADD_C=0;
        ADD_B=1;
        ADD_A=1;           // 选择第三通道

        CLK=0;             //时钟
        START=1;           // 内部寄存器清零
        EOC=1;             // 转换结束
        OE=0;              // 使能

        TMOD=0x02;      // 0000_0010 8位 0~255
        TH0=200;
        TL0=200;        // 装载初值
        EA=1;           // 开总中断
        ET0=1;          // 开定时器中断
        TR0=1;          // 开定时器
}

/****************mAin函数*******************/
void main()
{
        init();         // 初始化
        while(1)
        {
                if(KEY == 0)               // 检测到按键
                {
                        delay_ms(5);             // 防抖
                        if(KEY == 0)
                        {
                                while(!KEY);           // 等松手
                                flag ++;               // 加1
                                flag &= 0x01;          // 与0x01相与 保证每次进入flag都为0或1
                        }
                }

                if(flag == 0)
                {
                        read_adc();
                        display1(P3);
                        OE=0;
                }

                if(flag == 1)
                {
                        read_adc();
                        display2(P3);
                        OE=0;
                }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0_Serves() interrupt 1         // 用于产生CLK
{
        CLK = !CLK;
}

网友A:
看到Proteus还以为有人能使用在Proteus中带ADC的单片机仿真。。QWQ
害,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