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同时驱动LED和无源蜂鸣器?想要让LED与无源蜂鸣器同时亮、灭 求帮助

楼主(2020-04-07):
想要让LED与无源蜂鸣器同时亮、灭

网友A:
驱动无源蜂鸣器用定时器中断比较方便,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include <STC89C5xRC.H>
sbit key=P3^2;
sbit buzzer=P3^7;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int count1;
bit flag=0;
bit sign=0;

void Timer0Init()        //250微秒@12.000MHz
{
        TMOD= 0x02;                //设置8位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0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6;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main()
{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P2=0xfe;//初始化流水灯
        while(1)
        {
                if(!key)//键控流水灯
                {
                        if(++count>=50&&sign==0)
                        {
                                sign=1;//按键自锁
                                flag=1;//启动蜂鸣器
                                P2=P2<<1|0x01;//流水灯
                                if(P2==0xff)
                                        P2=0xfe;
                        }
                }
                else        //松手
                {
                        sign=0;//按键自锁清0
                        count=0;//消抖计数清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flag)
        {
                buzzer=~buzzer;//蜂鸣器取反
                if(++count1>=500)//0.125s
                {
                        count1=0;//计数器清0
                        buzzer=1;//蜂鸣器复位
                        flag=0;  //启动标志清0
                }
        }
}

网友B:
拉到同一个IO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