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定时器0计时计数器1计数的霍尔传感器精确测速数码管显示测速的项目工程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qiting=P3^0;//定义启停按键
uchar qitingnum;//定义启停次数变量
uint count;//定时器0定时中断次数变量
unsigned long speed;//转速变量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共阴数码管段码数字0~9字码表,高电平点亮数码管段码数字0~9。
/**ms级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j++);
  }
/**转速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long speed)
{
   if(speed<=99999)
{
    uchar wan,qian,bai,shi,ge;//定义拆字变量
    wan=speed/10000;//转速/10000得到万位
    qian=speed%10000/1000;//转速/10000的余数/1000得到千位
    bai=speed%1000/100;//取得百位
    shi=speed%100/10;//取得十位数字
    ge=speed%10;//取得个位数字

    P2=0xfd;//数码管万位显示位
    P1=table[wan];//数码管万位数值显示
    delay(2);//延时

    P2=0xfb;//数码管千位显示位
    P1=table[qian];//数码管千位数值显示
    delay(2);//延时

    P2=0xf7;//数码管百位显示位
    P1=table[bai];//数码管百位数值显示
    delay(2);//延时

    P2=0xef;//数码管十位显示位
    P1=table[shi];//数码管十位数值显示
    delay(2);//延时

    P2=0xdf;//数码管个位显示位
    P1=table[ge];//数码管个位数值显示
    delay(2);//延时
   }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if(qiting==0)//判断启停键是否按下
{
//  delay(5);
    display(speed);
    if(qiting==0)//判断启停键是否再次按下
  {
     qitingnum++;//启停次数变量加加
//   while(!qiting);//等待启停键松开
     while(!qiting)//等待启停键松开
     display(speed);
//   lcd_init();//LCD1602液晶显示器初始化函数
   }
  }
   if(qitingnum==1)//判断启停次数变量是否为1
{
   display(speed);//显示速度函数
  }
   if(qitingnum==2)//判断启停次数变量是否为2
{
//  write_1602com(0x08);//关LCD1602液晶显示器显示
    P2=0xff;//关数码管显示位
    P1=0x00;//关数码管数值显示
    qitingnum=0;//启停次数变量置0
   }
}
/**定时器0、计数器1初始化子程序**/
  void Time0_Time1_init()
{
   TMOD=0X51;//模式选定时器0、计数器1,工作方式选定时器0定时模式1、计数器1计数模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0高8位定时50毫秒
   TL0=(65536-50000)%256;//定时器0低8位定时50毫秒
   TH1=0;//计数器1高8位计数初值为0
   TL1=0;//计数器1低8位计数初值为0
   EA=1;//打开总中断
   ET0=1;//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ET1=1;//打开计数器1的中断
   TR1=1;//打开计数器1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0_Time1_init();//定时器0、计数器1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重装定时器0高8位定时50毫秒
   TL0=(65536-50000)%256;//重装定时器0低8位定时50毫秒
   count++;//定时器0定时中断次数变量加加
   if(count==20)//判断定时器0定时中断次数变量是否等于20,即1秒钟。
{
    count=0;//定时器0定时中断次数变量清0
    TR1=0;//关计数器1,开始统计1秒钟内,霍尔元件发送的脉冲个数。
    speed=TH1*256+TL1;//表示计数器1计数霍尔元件发送的脉冲个数,即转速:转/秒。
    TH1=0;//计数器1高8位计数清0,为了下一次计数。
    TL1=0;//计数器1低8位计数0,为了下一次计数。
    TR1=1;//开计数器1,为了下一次统计1秒钟内,霍尔元件发送的脉冲个数。
   }
}

网友A(2020-04-08):
不知楼主有没有用过这个霍尔来测电机的转速。
如果有,咨询一下,霍尔是要检测电机转轴上的磁铁吧? 磁铁用什么磁铁都可以么?磁铁怎么固定在转轴上的呢? 磁铁与这个位置怎么确定呢?如果有实物就最好啦。我一直想弄这个实物进行实验一下。但就是这几个问题不能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有没有用过这个霍尔来测电机的转速。
如果有,咨询一下,霍尔是要检测电机转轴上的磁铁吧? 磁铁 ...

有试过的哦   一般磁铁可以啦   用一个磁铁粘到套在电机轴上的旋转盘或者其他圆盘  如果有偏心块那最好  偏心块套在电机轴上  再用磁铁粘在偏心块上  至于霍尔传感器  可以上网买霍尔传感器模块就可以啦

网友C:
楼主大大可以告诉下接霍尔传感器的哪些电阻用什么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大可以告诉下接霍尔传感器的哪些电阻用什么用吗

这些电阻用来限流啊  霍尔传感器测速部分只是模拟  实际上可以购买霍尔传感器模块来代替即可

网友D:
不需要写外部中断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写外部中断吗?

用定时器计数器来做霍尔测速相对于外部中断测速准确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定时器计数器来做霍尔测速相对于外部中断测速准确的哦

我有霍尔传感器,为什么有时候霍尔传感器感应磁铁时,有触发两次中断呢?是因为磁铁的磁性太强了?一直卡在这里

网友D:
太感谢博主了,用定时器计数确实比外部中断准确,点赞

网友D:
光电传感器也可以用定时器来计数吧?

网友D(2020-05-08):
博主,定时1分钟,数据也会不准确吧?霍尔一圈要给多少个脉冲精度才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博主,定时1分钟,数据也会不准确吧?霍尔一圈要给多少个脉冲精度才准确?

速度一定后 也就是每秒多少转恒定后  每分钟是不是每秒累积出来的速度  会说不准确吗?

网友E(2021-04-28):
需要对两个电机测速的话,可以T0,T1连接两个霍尔元件进行测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