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详细的单片机交通信号灯控制程序

楼主(2020-04-07):
利用定时器计时,注释非常详细,可自己改变定时时间。

#include "reg52.h"
#define GPIO_TRAFFIC P2
#define GPIO_DIG P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3-8译码器引脚位定义
sbit LSA = P1^0;
sbit LSB = P1^1;
sbit LSC = P1^2;
//交通信号灯南北方向控制引脚位定义
sbit GREEN10 = P2^0;
sbit RED10 = P2^1;
sbit GREEN11 = P2^2;
sbit YELLOW11 = P2^3;
sbit RED11 = P2^4;
//交通信号灯东西方向控制引脚位定义
sbit GREEN00 = P1^6;
sbit RED00 = P1^7;
sbit GREEN01 = P2^5;
sbit YELLOW01 = P2^6;
sbit RED01 = P2^7;

u8 code smgduan[16]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
u8 displaydata[8]; //储存信号灯倒计时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8 second;

//各种函数的声明
void Timer0Init();
void delay(u16 i);
void Digdisplay();
void trafficpros();
/*******************************
                主函数:main
*******************************/
void main(void)
{
        second = 1;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T0;
        while(1)
        {
                 trafficpros();
        }
}
/*******************************
定时器T0配置函数,只选择TCON中TR
0触发,定时10ms。
*******************************/
void Timer0Init()
{
        TMOD |= 0x01;
        TH0 = 0xd8;
        TL0 = 0xf0;     //设定初值55536,定时10ms
        IE = 0x82;      //开启T0中断和总中断
        TR0 = 1;        //开启定时器T0
}
/*******************************
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 = 0xd8;
        TL0 = 0xf0;    //重装初值
        i++;         //记下中断的次数,100次为一秒
        if(100 == i)
        {
                 i = 0;
                second++;
        }
}
/*******************************
延时函数,延时约10μ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8位数码管位选函数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 = 0; i < 8; i++)
        {
                   switch(i)
                {
                        case 0:
                                LSA = 0; LSB = 0; LSC = 0; break;
                         case 1:
                                LSA = 1; LSB = 0; LSC = 0; break;
                        case 2:
                                LSA = 0; LSB = 1; LSC = 0; break;
                        case 3:
                                LSA = 1; LSB = 1; LSC = 0; break;
                        case 4:
                                LSA = 0; LSB = 0; LSC = 1; break;
                        case 5:
                                LSA = 1; LSB = 0; LSC = 1; break;
                        case 6:
                                LSA = 0; LSB = 1; LSC = 1; break;
                        case 7:
                                LSA = 1; LSB = 1; LSC = 1; break;
                }
                GPIO_DIG = displaydata[i];
                delay(100);
                GPIO_DIG = 0x00;  //消影
        }
}
/*******************************
交通信号灯控制函数
*******************************/
void trafficpros()
{
        if(second > 74)
        {
                 second = 1;
        }
        //南北方向通车和人行道
        if(second < 32)
        {
                displaydata[0] = 0x00; //第一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1] = 0x00; //第二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2] = smgduan[(31 - second)/10];
                displaydata[3] = smgduan[(31 - second)%10];
                displaydata[4] = 0x00; //第五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5] = 0x00; //第六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2];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3];
                Digdisplay();
                //每次先所有的灯进行熄灭
                GPIO_TRAFFIC = 0xff;
                GREEN00 = 1;
                RED00 = 1;

                GREEN10 = 0;   //人行道绿灯亮
                GREEN11 = 0;   //车道绿灯亮

                RED00 = 0;     //东西方向人行道红灯亮
                RED01 = 0;     //东西方向车道红灯亮
        }
        //中间黄灯阶段
        else if(second < 38)
        {
                 displaydata[0] = 0x00; //第一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1] = 0x00; //第二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2] = smgduan[(37 - second)/10];
                displaydata[3] = smgduan[(37 - second)%10];
                displaydata[4] = 0x00; //第五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5] = 0x00; //第六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2];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3];
                Digdisplay();
                //每次先所有的灯进行熄灭
                GPIO_TRAFFIC = 0xff;
                GREEN00 = 1;
                RED00 = 1;

                RED10 = 0;           //南北方向人行道红灯亮
                YELLOW11 = 0;  //南北方向车道黄灯亮

                RED00 = 0;     //东西方向人行道红灯亮
                RED01 = 0;     //东西方向车道红灯亮
        }
        //东西方向通车和人行道
        else if(second < 69)
        {
                 displaydata[0] = 0x00; //第一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1] = 0x00; //第二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2] = smgduan[(68 - second)/10];
                displaydata[3] = smgduan[(68 - second)%10];
                displaydata[4] = 0x00; //第五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5] = 0x00; //第六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2];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3];
                Digdisplay();
                //每次先所有的灯进行熄灭
                GPIO_TRAFFIC = 0xff;
                GREEN00 = 1;
                RED00 = 1;

                GREEN00 = 0;           //东西方向人行道绿灯亮
                GREEN01 = 0;                   //东西方向车道绿灯亮

                RED10 = 0;             //南北方向人行道红灯亮
                RED11 = 0;                           //南北方向车道红灯亮
        }
        //中间黄灯阶段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第一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1] = 0x00; //第二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2] = smgduan[(74 - second)/10];
                displaydata[3] = smgduan[(74 - second)%10];
                displaydata[4] = 0x00; //第五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5] = 0x00; //第六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laydata[6] = displaydata[2];
                displaydata[7] = displaydata[3];
                Digdisplay();
                //每次先所有的灯进行熄灭
                GPIO_TRAFFIC = 0xff;
                GREEN00 = 1;
                RED00 = 1;

                RED00 = 0;                       //东西方向人行道红灯亮
                YELLOW01 = 0;                   //东西方向车道黄灯亮

                RED10 = 0;             //南北方向人行道红灯亮
                RED11 = 0;                           //南北方向车道红灯亮
        }
}

网友A:
老哥有没有整个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有没有整个工程文件

所有的Keil工程代码都在里面了,你还缺啥

网友B(2020-06-09):
老哥,有图吗

网友C(2020-07-11):
连仿真图都没有?

楼主(2020-08-25):
引用 网友C:
连仿真图都没有?

有,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