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现成的图纸,把手里闲置的小变压器利用起来,可做到输出0-20V、1.5A。鼓捣小收音机用够用的。由于电路简单打的铆钉连的线。

楼主:
(图片)

网友A(2022-02-13):
这个可以分享一下 变压器的型号 和PCB库吗?想学这,做一个

网友B(2020-04-12):
引用 网友C:
工艺不错,铆钉板特别耐用不易脱焊,做得非常好。

谢谢,原来做简单的电路板经常做铆钉板,现在也很少做了。

网友C:
工艺不错,铆钉板特别耐用不易脱焊,做得非常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里没有高压电路呀。除了变压器初级AC220V。其他都是低压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电路带短路保护。

高压两字打错了,是"搞得"。LM317也有保护,金封的可以较大电流、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LM317K做是不是更好点,高压电路如此复杂,不知为何?

这里没有高压电路呀。除了变压器初级AC220V。其他都是低压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电路带短路保护。

网友D:
用LM317K做是不是更好点,高压电路如此复杂,不知为何?

网友E:
铆钉板简单可靠好维护,不怕长时间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