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关于USB转串口的问题

楼主(2020-04-08):
把下载器插入电脑USB口进行下载,电脑提示我正在使用com3口,我想问的是,我用的是USB口,下载器只是把USB口电平转成串口电平,跟电脑端没有关系啊,为什么电脑端说我在用串口呢

网友A:
你的电脑安装了串口的驱动,当你将下载器插在电脑上时,电脑会根据你的USB1.2.3口分配COM1.2.3口,要是你用了USB分线器就会有com45678

网友B:
是从开发板的那端由串口变成了电脑的USB接口,给电脑发送信号了,使用的是电脑的COM端,肯定就显示电脑端的COM3口啊!还是需要下载驱动。

网友C:
因为下载器是usb转串口芯片,插入电脑自动安装好驱动就自动变成串口设备,而且插入不同的usb还会变成不同的串口。

网友D:
USB同时要管很多事情,他把你下载这件事放在com3口,他还要干别的事,比如U盘转存。

网友E:
就是虚拟的串口,在电脑里任然是以串口设备存在的

网友F:
右击“我的电脑”,在“设备管理器”或者“管理”里面看下,你的下载器是用的 com几?是不是COM3?有其他的U口转串口在用吗?

网友G:
电脑会检测他的com口占用情况,你不经过电脑,但占了他的端口,就会被识别

网友H:
你通过USB进行下载就需要占用COM口

网友H:
你下载器通过USB口,就需要占用COM口

网友I:
你看看你买的板子附送的资料里面有没有开发板驱动的文件夹,里面有一个com口转串口的程序

网友J:
下载时安装了驱动,电脑给每一个USB口都分配了端口

网友K:
用CH340  USB转TTL模块

网友L:
电脑需要装一个CH340驱动  然后用USB转TTL模块就可以下载代码到51单片机中去

网友M:
需要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