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独立按键识别

楼主(2020-04-08):
请问大神:在数码显示仪表AT89S52系统中 ,有四个独立按键公共端接VCC,另一端串接一个二极管到P2端口。想问这样连接,怎样能检测到按键的动作?

网友A:
高电平有效,判断输入是否为1

网友B:
检测按键接的引脚电平,高电平表示按键按下,低电平表示按键松开,

网友C:
检测端口引脚电平,输入若为高电平,则按键被按下

网友D:
循环检测IO口电平变化

网友E:
检测端口的电平,高电平的话就是按键被按下,低电平表示没有按下。

网友F:
你可以顺带图纸看看不?

网友G:
检测该电平是否为高电平就行  一般是将按键的一端接在GND  一端接在IO口上面

网友H:
检测高低电平的变化

网友I:
推介你在按键检测的时候,先写0再读,51的io口好像是开漏上拉的,平时就好像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