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4液晶上电显示的方块慢慢消失,是不是坏了?

楼主:
自己做了个计算器,仿真时程序没问题,焊好后发现只有背光,第三脚先后换了3.3k欧 2k欧 1k欧 0欧,每次更换电阻上电后发现右侧亮几个方块,然后方块慢慢消失,最后只剩下背光,请问是不是lcd坏了啊,谢谢!

网友A(2020-04-08):
你好!
你确定仿真里面和你实物用的液晶的同一款吗?

网友B:
我觉的这个是你代码显示出来的,上电后初始画把他清屏掉了,你逐步仿真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确定仿真里面和你实物用的液晶的同一款吗?

是的,lcd1604

网友D:
没坏,调下对比度就没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坏,调下对比度就没事了

请问应该多少欧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