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公共端接+5v,另一端串接二极管到P2端口,怎样能识别出按键动作?

楼主(2020-04-08):
在AT89S52系统中,独立按键公共端接+5v,另一端串接二极管到P2端口,怎样能识别出按键动作。

网友A:
最好是把图提供上来,不知道你是否描述清楚没有

网友B:
接一个限流电阻就行,不需要二极管,端口接下拉电阻到地,键按下时端口引脚被拉高,否则引脚状态为低电平,只要读取引脚的电平就可以知道键是否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