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关于stc单片机EEPROM的高效读写方式?

楼主(2020-04-08):
STC自带的EEPROM只有10个扇区,要存入的变量有42个,现在想写个算法做个高效的读写函数,万能的51黑有没有大佬能在这方面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高效无非是一次写入,但要看写入的是啥内容,单字节零散数据还是一个扇区一个的保存比较好,连续数据比如一个数组的就连续写入一个扇区比较好。根据情况而论。

网友B:
就连续写就是了,读写函数遵循STC ISP_IAP

网友C:
曾经用1个字节保存4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