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stm32通信,fpga当作SRAM

楼主(2020-04-08):
各位大佬,请问能直接用杜邦线将fpga的io口与单片机对应的fsmc引脚连接进行通信吗,要是单片机本身就有SRAM也行吗,两个问题,望大佬解答,谢谢!

网友A:
单片机内部没有ra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内部没有ram吗

有的,内部RAM和外部SRAM都有,(不过我也有 没有外部SRAM的开发板,只是放在学校了)现在需要用到stm32与fpga通信,对fpga还不太熟悉,所以想问问有关fpga那边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B:
把FPGA当做SRAM,和单片机本身SRAM是两码事,往往用FPGA实现各种数据采集,FPGA的并行特性比STM32操作效率高速度快,各种数据是存在FPGA里面的,然后用STM32做数据处理运算。那STM32怎么从FPGA里面快速获取到数据,可以使用串口、8080时序等,使用8080时序比串口更快,所以一般都是使用8080时序进行。这个8080总线楼主肯定用过,和操作 LCD12864一样的。对应STM32的那端就是FSMC总线,STM32通过这种方式和操作片外SRAM芯片一样,所以说把FPGA当做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FPGA当做SRAM,和单片机本身SRAM是两码事,往往用FPGA实现各种数据采集,FPGA的并行特性比STM32操作效率 ...

谢谢大佬的回复!有几点想了几天才明白,所以晚回复了几天,见谅。我说单片机本身有SRAM是指开发板上本身就有一个外部SRAM,现在fsmc要接一个fpga,会不会导致一些错误,我大概知道fsmc的寻址原理,也用过,就是怕了解不深出错。请问是不是控制好NE口就行了,还是说其他端口也要考虑?还有就是单片机本身的外部SRAM的NE口接有上拉电阻,接fpga时需不需要考虑也接电阻呢,要怎么接呢,貌似有点麻烦?望大佬有空能帮助我一下,感谢!

网友C(2020-12-0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有几点想了几天才明白,所以晚回复了几天,见谅。我说单片机本身有SRAM是指开发板上本身 ...

大佬,可以请教吗,我最近也用到了FPGA,需要让单片机和FPGA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