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整流是难题啊

楼主(2020-04-08):
图1,可以直接用lm358,和100R的电阻直接AD取样吗?图2,用100R并联取样交流电压准确,但是整流以后可能是电流被分了,电压下降了根本无法测量,不知道如何才能用AD取样,整流是难题啊,用过的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
电流互感器输出电压很低,100欧负载电阻两端电压约0.25V,达不到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0.7V,输出为0。

网友B:
数字万用表里用的整流电路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万用表里用的整流电路可以参考。

这个RW500R可调电阻,都不知道调整到多少吗,这个电路交流500MV可以吗?输出直流500MV吗?用LM358可以吗?

网友C:
互感器过来的信号一般都是交流的,如果是电流信号,就串联一个电阻转成电压信号,电阻的选择是,转换后的电压振幅不超过5v。最后电压信号是正负交替,我们采集的时候通过运放搭建一个加法电路,将电压值在正负交替提升到在2.5v电压上下交替,这样就全部为正电压了。再用专用的模数转换采集即可。

网友D:
要使用来自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信号输出到ADC,需要使用根据CT规范计算的负载电阻,以及用于抑制电压的齐纳二极管,以保护ADC。

楼主:
找了一个这样的电路,我运算放大器供电是5V的,不知道直接套这个电路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使用来自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信号输出到ADC,需要使用根据CT规范计算的负载电阻,以及用于抑制电压的齐纳二 ...

整流是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互感器过来的信号一般都是交流的,如果是电流信号,就串联一个电阻转成电压信号,电阻的选择是,转换后的电 ...

我用图2,做过测试,AC 230V   8A的电流,负载电阻选择1K,出来的交流电压才3.06V,然后桥式整流加了一个电解电容2.2UF,和一个放电电阻57K左右吧,桥式整流以后 4V,这个只能大概不准确, 8a/2000匝比*1K负载电阻 =4V    4*2 =8a,这个没有什么精度只是大概,   我知道我的1K负载电阻选择大了,应该是现在100R才对,整流是难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RW500R可调电阻,都不知道调整到多少吗,这个电路交流500MV可以吗?输出直流500MV吗?用LM358可以吗 ...

你的元件参数已经很明确了,输出电流2.5mA,负载电阻是100Ω,就是说在输入5A电流时,互感器输出的电压是2.5mA×100Ω=250mV,所以不要去想500mV的问题,即使有,也可以用。其次那个可调电阻是用来校正误差的,你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输入100mV,再用直流电压档测输出端,如果不是显示100mV,就要调整可调电阻,使显示结果为100m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RW500R可调电阻,都不知道调整到多少吗,这个电路交流500MV可以吗?输出直流500MV吗?用LM358可以吗 ...

用LM358精度和线性可能会差一点,但是可以用。一般的电路,要求也没作为测量仪器的万用表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M358精度和线性可能会差一点,但是可以用。一般的电路,要求也没作为测量仪器的万用表那么高。

找了很多天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这个出来的电压太小,还要放大才行

网友E(2022-03-19):
引用 网友B:
数字万用表里用的整流电路可以参考。

大哥,能大慨讲下工作原理吗,最近也在学习用互感器检测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了很多天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这个出来的电压太小,还要放大才行

这个互感器整流电路做得怎样啦,有找到合适电路的了吗,最近我也用互感器检测电流,整流这里也难住了

网友F:
你自己看看:额定输出电流2.5mA,采样电阻100Ω,两者相乘得到250mV,用二极管整流?用你的脚后跟想想这可能吗?

你自己搜“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G:
电流互感器相当于是一个恒流源,只要一次侧电流不变,二次侧电流就是恒定的。你可以用全桥整流,比如4只SS16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整流桥直接接在互感器二次侧上,然后整流后再并联100欧电阻取电压。这个时候整流出来的电流是脉动直流(相当于交流的波谷被削掉了),为了得到稳恒直流电,需要在整流桥后端并联一只电解电容(容量470uF~1000uF),然后得到的电压就可以输入倒单片机ADC进行检测了。

我做的产品就是这么处理的,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弄,后来想出这个电路,先用multisim仿真,后来做成板子验证,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自己看看:额定输出电流2.5mA,采样电阻100Ω,两者相乘得到250mV,用二极管整流?用你的脚后跟想想这可 ...

我用1000:1的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电流10A,二次侧额定输出10mA,只要一次侧电流不变,电流互感器相当于一个恒流源,和二极管的压降是没关系的,我看到网上很多人都在纠结这个问题,都是没有真正用过的,都是凭猜测。我的产品中用的就是二极管整流,用的还是四只SS16构成的全桥整流,后端接100欧电阻和470uF滤波电容,整流后几百毫伏直流电压都可以用万用表测到,没有任何问题。没做产品产品之前,我也有此担心,用multisim仿真后,发现全桥整流是可行的,并不需要精密全波整流,后来打板验证后发现确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