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st7735 1.8寸数显焊台问题

楼主:
最近自己diy了一个数显的焊台,基本上可以使用了,电路图自己画的,然后去打的样,

盒子嘛86型底盒,等全部完善了,就全部公布出来将就用吧,现在的问题就是
就是界面不怎么好看,显示的字体特别小,屏幕 是st7735s 8位并口屏,

改了一下,可是怎么改字体都依然很小,超级看不清晰,是8*16的

怎么改大显示字体
下面是程序,有哪位可以帮忙看看,怎么改大显示字体,谢谢了

#include"dianz.h"
#include"lcd.h"
#include"16x8.h"
#include"24x24.h"
//================================================================================================
//        实现功能:        设置窗口
//        输入参数:        x0,y0,x1,y1    x轴开始,y轴开始,x轴结束,y轴结束
//================================================================================================
void LCD_setwindow(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int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int y1)
{
  LCD_CtrlWrite(0x2A);      //Colulm addRSTs set
  LCD_DataWrite(x0>>8);
  LCD_DataWrite(x0);

  LCD_CtrlWrite(0x2B);      //Colulm addRSTs set
  LCD_DataWrite(y0>>8);
  LCD_DataWrite(y0);

  LCD_CtrlWrite(0x2C);      //Write Data to GRAM

}
//================================================================================================
//        实现功能:        显示字符串
//        输入参数:         整数型
//================================================================================================
void GUI_sprintf_string(uchar x, uint y,char code *s, uint color,uint b_color)
{
  //  char *string = my_itoa(s);
        for(;*s!='\0';s++)                                                                 //char code *s
        {
                GUI_sprintf_char(x, y,*s, color,b_color);
                x=x+8;
        }
}

/*
void GUI_sprintf_int(uchar x, uint y,char code *s, uint color,uint b_color)
{
        for(;*s!='\0';s++)                                                                 //char code *s
        {
                GUI_sprintf_char(x, y,*s, color,b_color);
                x=x+8;
        }
} */
//================================================================================================
//        实现功能:        显示字符串
//        输入参数:
//================================================================================================
void GUI_sprintf_char(uchar x, uint y,uchar c, uint color,uint b_color)
{
        unsigned char  s_x ,s_y, temp ;
          unsigned int j;
          c -= 32;
          for( s_y=0 ; s_y < 16 ; s_y++ )
   {
                if(s_y+y<640)
           {
                        j=c;
                   j=j*16+s_y;
                  // temp=font24x24[j];
                   temp=font16x8[j];
                     //temp = font16x8[c*16+s_y] ;
                     for( s_x=0 ; s_x<8 ; s_x++ )
              {
                            if(x+s_x<480)
                      {
                                     if((temp&(0x80>>(s_x))) == (0x80>>(s_x))  )
                              {
                                           GUI_Point(x+s_x, y+s_y,color) ;
                              }
                                     else
                              {
                                             GUI_Point(x+s_x, y+s_y,b_color) ;
                                   }
                           }
                   }
           }
        }
}
//================================================================================================
//        实现功能:        显示字符串
//        输入参数:
//================================================================================================
void GUI_Point(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color)
{

        LCD_setxy(y,x);
        LCD_DataWrite(color);
        LCD_DataWrite(color>>8);
}

//================================================================================================
//        实现功能:        设置x,y坐标
//        输入参数:         x,y
//================================================================================================
void LCD_set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int y)
{
        LCD_setwindow(x,y,x,y);
}

网友A(2020-04-08):
很有用的分享,感谢大佬,,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有用的分享,感谢大佬,,爱了

关键是还有问题在

网友C(2020-08-11):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20-09-22):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问题解决了

网友D:
改大字体应该需要新的字模,需要改动的不止一个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改大字体应该需要新的字模,需要改动的不止一个地方。

对的,重新取了模,然后改动了一下其他地方

网友E(2022-03-08):
2.4寸 屏幕 能不能 驱动?用上

网友F(2024-11-23):
晶振设置多少兆?不一个厂家的能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