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的S曲线加减速的实现程序

楼主(2020-04-08):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GPIO作为按键使用 */
  KEY_GPIO_Init();
  /* 配置串口输出 */
  USARTx_Init();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if(KEY1_StateRead() == KEY_DOWN)
    {
      /* 计算S型加减速曲线的加速段速度值*/
      CalcSpeed(0,10,4);    // 从0加速到10r/min,加速时间是4s
    }
  }
}

/**
  * 函数功能:速度表计算函数
  * 输入参数:V0      初速度,单位:转/min
  *          Vt      末速度,单位:转/min
  *          Time    加速时间 单位: s
  * 返 回 值:无
  * 说    明: 根据速度曲线和加速时间,将数据密集化,即计算每一步的速度值
*/
void CalcSpeed(int Vo, int Vt, float Time)
{
  int32_t i = 0;

  int32_t Vm =0;      // 中间点速度
  float Jerk = 0;   // 加加速度
  float Tn = 0;     // 时间间隔
  float DeltaV = 0; // 速度的增量dv
  float TimeDel = 0;

  /* 这里采用的数学模型是匀变速直线运动
   * 加速段的曲线有两部分组成,第一是加速度递增的加加速段,
   * 第二是加速度递减的减加速段,两段曲线可以视为关于中心对称(中心是中点速度).这两段曲线所用时间相等
   * 所以中点速度 Vm = (Vt + Vo)/2;
   * 加加速段:
   *     加加速段的加速度曲线是一条过原点的递增的直线,对加速度积分得到的就是速度的增加量
   *     所以有:Vm - Vo = 1/2 * Jerk * t^2,得到加加速度Jerk.
   *     最后得到位移方程 S = 1/6 Jerk * t^3
   *  :分析过程请结合工程文件夹下得曲线图理解.
   *     由于S型曲线是V-t曲线,所以这里对时间进行等分,然后根据每一份的时间计算出速度表
   */
  Speed.Vo = ROUNDPS_2_STEPPS(Vo);    // 起速:Step/s
  Speed.Vt = ROUNDPS_2_STEPPS(Vt);    // 末速:Step/s
  Time = ACCEL_TIME(Time);                                // 得到加加速段的时间
  Vm =  MIDDLEVELOCITY( Speed.Vo , Speed.Vt );            // 计算中点速度
  Jerk = ACCELL_INCREASE( Speed.Vo, Vm, Time );           // 根据中点速度计算加加速度
  Speed.AcceleratingStep  = (int32_t)ACCEL_DISPLACEMENT(Jerk,Time);// 加加速需要的步数

  /* 申请内存空间存放速度表 */
  Speed.AcceleratingStep  = abs(Speed.AcceleratingStep ); // 减速计算的时候防止出现负数
  if( Speed.AcceleratingStep  % 2 != 0)     // 由于浮点型数据转换成整形数据带来了误差,所以这里加1
    Speed.AcceleratingStep  += 1;
  Speed.AccelStep = Speed.AcceleratingStep * 2;           // 加速段的步数
  Speed.VelocityTab = (float*)(malloc( Speed.AccelStep * sizeof(float) + 1 ));//申请内存
  if(Speed.VelocityTab == NULL)
  {
    printf("内存不足!请修改曲线参数!\n");
    return ;
  }

  /* 目标的速度曲线是对时间的方程,所以这里对时间等分成Speed.S份,根据时间,计算出对应的速度 */
  TimeDel = Time / Speed.AcceleratingStep;
  for(i = 0; i <= Speed.AcceleratingStep; i++)
  {
    Tn = i * TimeDel;                       // 计算第n个时刻t
    DeltaV = 0.5 * Jerk * pow(Tn,2);        // dv = 1/2 * Jerk * t^2;
    Speed.VelocityTab[i] = Speed.Vo + DeltaV;  // 得到每一时刻对应的速度 // 加加速过程与减加速是中心对称,可以直接求出后半段速度
    Speed.VelocityTab [ Speed.AccelStep - i] = Speed.Vt - DeltaV ;        // 减加速过程对称点的速度
  }

  /* 串口打印输出速度表 */
  for(i = 0; i <= Speed.AccelStep ; i++)
  {
    printf("VelocityTab[%d] = %.3f\n",i,Speed.VelocityTab[i]);
  }
  free((void*)Speed.VelocityTab);
  Speed.VelocityTab = NULL;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YSF4_HAL_MOTOR-134. 57&42步进电机S型加减速速度计算.7z

网友A(2020-06-18):
正在找步进电机控制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