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关于单片机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20-04-08):
我现在有一个89c52单片机需要5V电源。有L298N模块,5V直流电机,SG90舵机 5V  ESP8266  3.3V。
我现在打算输入电压6v - 12v左右。现在手里有三个L7805CV三端稳压芯片。需不需要接入滤波电容?。用多少F的电容。

如何才能使用一个电源,满足单片机和各个模块稳定运行。

网友A:
89c52单片机,ESP8266单独用一个7805和其他直流电机,SG90舵机用电分开,5v端接470-1000uf电容。

网友B:
L7805是串联稳压集成电路,正常使用要求输入电压为8伏直流电,常常使用8伏交流电或更高电压的变压器,经全桥整流,不少于1000μF电容滤波,作为L7805的输入,输出使用470μF或以上电容滤波后,成为5伏电源,考虑到高频干扰,再在滤波电容上并联0.1μF小电容就更加完善了。L298的4脚电压范围很宽,不用稳压供电,而9脚需要供稳压5Ⅴ,ESP8266需要稳压3.3伏供电,可以使用LM317制作稳压电源,或者购买成品降压模块。新手自制电源有难度的,如果能找到当地的电子市场,直接买成品电源板,同时带有5伏,3.3伏,12伏输出的板子就比较适合,价格不贵,但是很方便,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外壳,至少要找一个纸盒子装起来才能安全使用。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台式电脑的电源盒,功能强大,应付通常的试验简直绰绰有余。

网友C:
你有6V至12V的电源,则可以使用7805将电压调节至5V。 至于ESP8266的3.3V,必须使用另一个LDO来从5V或6-12V获得3.3V。

网友D:
滤波电容接了好,不接也可以运行,看电源性能。电容100uF~500uF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c52单片机,ESP8266单独用一个7805和其他直流电机,SG90舵机用电分开,5v端接470-1000uf电容。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7805是串联稳压集成电路,正常使用要求输入电压为8伏直流电,常常使用8伏交流电或更高电压的变压器,经全 ...

非常感谢!回答的很详细。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滤波电容接了好,不接也可以运行,看电源性能。电容100uF~500uF可以了。

好嘞。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6V至12V的电源,则可以使用7805将电压调节至5V。 至于ESP8266的3.3V,必须使用另一个LDO来从5V或6-12V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