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总线Powerbus PB620主站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20-04-08):
powerbus芯片是一种典型的二总线制供电总线,即两线可实现同时供电通讯,并具有无极性接线任意拓扑的特性,避免了在现场施工时出现的线路接反,接错的错误,简化了施工;powerbus二总线抗干扰能力强,可与市电混走,并对线缆没有要求,可使用任意线缆,更无需电气隔离,大大降低了施工成本。

网友A(2020-06-29):
好东西,不知是否试过能否使用

网友B(2020-09-15):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不知是否试过能否使用

我目前在用,自己画的板。波特率9600通讯效果很满意

网友C(2020-10-28):
好东西,不知是否试过能否使用,主站有了芯片为什么还这么复杂呢

网友D(2020-12-01):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在用,自己画的板。波特率9600通讯效果很满意

楼主有测过线损吗,如果负载电流较大会不会有线损

网友E(2021-05-09):
有高清的资料吗

网友F(2021-08-25):
这个怎么和单片机联合使用呢

网友F:
楼主,想问一下这个PB620怎么和单片机连呢,从站的PB331能不能接单片机呢

网友G(2021-11-29):
你好楼主,目前我按照这个做了几块板子,PB620主站可以往从站PB331上发送数据,可是PB331发送,主站收不到,你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H(2022-03-25):
有封装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好楼主,目前我按照这个做了几块板子,PB620主站可以往从站PB331上发送数据,可是PB331发送,主站收不到 ...

要做通信隔离TTL的RX\TX\地和电脑的信号隔离

网友J(2023-03-21):
博主   这个实现原理是啥   又实测波形吗

网友K(2023-04-20):
距离 有多远

网友L(2023-12-05):
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在用,100个节点以内,3公里没啥问题,主要是要调试好主站的工作状态,还有就是如果距离长,线缆上寄生电容要考虑到。

网友M(2024-01-09):
有pb620的详细引脚图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