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将车位实时数据上传到云平台(通过BC95,平台是云透传)

楼主(2020-04-08):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beep = P1^4; //蜂鸣器IO口定义
sbit hw_jin = P2^1;   //红外传感器IO口定义
sbit hw_chu = P2^0;   //红外传感器IO口定义
uchar menu_1;              //设置参数用
int i,b,p,j,x;
char xdata jssjs1[10];
char receive_ser;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char code str1[]="AT\r\n";          // 联机指令,返回"OK" ,4位
char code str2[]="AT+NSOCR=DGRAM,17,10000,1\r\n";   // 创建UDP通信 Socket,27位         10000为本地端口号
char code str3[]="AT+NSOST=0,115.29.240.46,6000,29,65703d3634344b57504c4d54345739453237352670773d313233343536\r\n";    //发送注册码,93位
char code str4[]="AT+NSORF=0,10\r\n";  // 将发送注册码之后云平台返回的数值OK从NB101模块中读取出来,清空NB101模块 ,15位
char code str5[]="AT+NSOST=0,115.29.240.46,6000,6,";    //发送数据到云平台,32位
char str6[15];
void yzsj();
void Init_Serialport1(); //初始化串口程序
void lianjie();   //发送联机指令
void udp();  //发送创建udp通道
void zcm();  //发送注册码
void fadqzl();   //发送读取云平台返回数据指令(从NB101中)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y);        //延时程序,y为1000时延时1S
void cwsj();
uint num;  //计的数
uint jin,chu;
uchar set_num = 99; // 设置总的车位
sbit red   = P1^3;           //红色发光二极管定义
sbit green = P1^5;           //绿色发光二极管定义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4(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 == 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   SY:0000       ");
        write_string(2,0," J:0000  C:0000   ");
        write_sfm4(2,2,jin);  //显示进车数
        write_sfm4(1,8,num);  //显示剩余车位
        write_sfm4(2,12,chu);  //显示出车数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f0;
        if((P3 & 0xf0) != 0xf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f0)
                        {
                                case 0xd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1键值
                                case 0xb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7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3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2)
                {
                        menu_1 = 0;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
                if(menu_1 == 1)                                 //初始化显示
                {
                        write_string(1,0,"     SET Z       ");
                        write_string(2,0,"                 ");
                }
        }
        if(menu_1 == 0)                           //倒计时器按键操作开始 暂停
        {
                if(key_can == 2)  //清零
                {
                        num = 0;
                        jin = 0;
                        chu = 0;
                        num  = set_num - jin + chu;          //计算剩余车位
                        write_sfm4(2,2,jin);  //显示进车数
                        write_sfm4(1,8,num);  //显示剩余车数
                        write_sfm4(2,12,chu);  //显示出车数
                }
        }
        if(menu_1 == 1)                                //设置倒计时器开始数
        {
                if(key_can == 2)
                {
                        set_num ++ ;                // 设置数加
                        if(set_num > 99)
                                set_num = 99;        //最大加到99
                }
                if(key_can == 3)
                {
                        set_num -- ;                // 设置数减
                        if(set_num <= 1)
                                set_num = 1;        //最大减到1
                }
                write_sfm4(2,5,set_num);  //显示设置车位数
                write_com(0x80+0x40+7);             //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delay_1ms(50);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
/******************红外计数**********************/
void hw_jin_dis()        //红外计数
{
        if(hw_jin == 0)                //计数
        {
                delay_1ms(1);                     //消抖动
                if(hw_jin == 0)
                {                                                //确认
                        jin ++;
                        if(jin >= 9999)
                                jin = 9999;
                        num  = set_num - jin + chu;          //计算剩余车位
                        write_sfm4(2,3,jin);  //显示进车数
                        write_sfm4(1,7,num);  //显示剩余车位
                        if(num == 0)                  //为0时报警
                        {
                                beep = 0;
                                delay_1ms(200);
                                beep = 1;
                                delay_1ms(200);
                                beep = 0;
                                delay_1ms(200);
                                beep = 1;
                                delay_1ms(200);
                                beep = 0;
                                delay_1ms(200);
                                beep = 1;
                        }
                }
        }
}
/******************红外计数**********************/
void hw_chu_dis()        //红外计数
{
        if(hw_chu == 0)                //计数
        {
                delay_1ms(1);                     //消抖动
                if(hw_chu == 0)
                {                                                //确认
                        chu ++;
                        if(chu >= 9999)
                                chu = 9999;
                        num  = set_num - jin + chu;          //计算剩余车位
                        if(num>=99)
                                num=99;
                        write_sfm4(2,11,chu);  //显示出车数
                        write_sfm4(1,7,num);  //显示剩余车位
                }
        }
}
uchar nnum;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Init_Serialport1();        //串口初始化
         x=1;
         if(x==1) lianjie();   //发送联机指令
         if(x==2) udp();  //发送创建udp通道
         if(x==3) zcm();  //发送注册码
        while(1)
        {
                key();                           //按键扫描函数
                if(key_can < 10)        key_with();    //按键执行函数
            hw_jin_dis();        //红外计数
                hw_chu_dis();        //红外计数
                if(num == 0)
                {
                        red  = 0;  green = 1; //车位为0 红灯亮
                }else
                {
                        red  = 1;  green = 0; //绿灯亮
                }
                    str6[0]='5';
                        str6[1]='3';        //存储 S
                        str6[2]='5';
                        str6[3]='9';        //存储 Y
                        str6[4]='3';
                        str6[5]='a';        //存储 :

                        str6[6]='3';
                        str6[7]='0'+num/100;
                        str6[8]='3';
                        str6[9]='0'+num/10;
                        str6[10]='3';
                        str6[11]='0'+num%10;
                        str6[12]='\r';        //存储\r
                        str6[13]='\n';        //存储\n

           b=0;
           p=0;
           if(x==5) yzsj();           //发送数据
           if(x==6) cwsj();    //发送车位数据
           Init_Serialport1();
           while(p!=0);
                delay_1ms(100);

        }
}
void Init_Serialport1()  //初始化串口1(Serial port)
{
TMOD=0x20;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50;
EA=1;
ES=1;
}

void Serial_port1()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if(RI==1)
    {
                RI=0;
                receive_ser=SBUF;
                                jssjs1[b]=receive_ser;
                                b++;
                                if(b>=6)
                                        {
                                                b=0;
                                                 p=1;
                                        }
        }
}
void lianjie()   //发送联机指令
{
   for(j=0;j<=3;j++)
        {
          SBUF=str1[j];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
        x=2;
        delay_1ms(2000);
}
void udp()  //发送创建udp通道
{
         for(j=0;j<=26;j++)
        {
        SBUF=str2[j];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
        x=3;
         delay_1ms(2000);
}
void zcm()  //发送注册码
{
   for(j=0;j<=92;j++)
        {
        SBUF=str3[j];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
        x=5;
        delay_1ms(2000);
}
void yzsj()        //发送数据“hello”到云平台
{
   for(j=0;j<=31;j++)
        {
        SBUF=str5[j];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
        x=6;
}
void cwsj()   //发送车位数据
{
   for(j=0;j<=13;j++)
        {
        SBUF=str6[j];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
        x=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