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电压有效值检测

楼主(2020-04-08):
现在是做     51单片机的工频电压 有效值 检测

计划是  220v电压 互感器降压,然后整流 滤波, tlc2543 转换 。
现在这个  有效值 我该怎么做,   现在是硬件已经写好了,就是上面的思路。关于 有效值我可以在编程里计算么?  不需要再改动硬件了把?

网友A:
RMS(均方根值)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可以在软件中实现。

网友B:
如果硬件电路能正确进行AD转换,单片机程序也可以测量出电压值,对有效值的测量只需要在程序里对系数进行修改即可,单片机测量出的值和真实有效值一样,即认为系数修改好了。

网友C:
可以直接在软件里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