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以和esp8266一起用吗

楼主(2020-04-08):
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远程控制,ESP8266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红外模块、Wi-Fi模块、蓝牙模块、2.4G无线模块都可以。

网友B:
只是将8051的TX / RX连接到esp8266的RX / TX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使用串口通信

网友D:
只要通信速度不影响是可以的

网友E:
调好波特率,串口连接就行

网友F:
你好!
这里说的远程,简单分有三种情况:
1、基于WIFI热点连接模式
2、基于局域网连接模式
3、基于广域网连接模式
不知道,你要实现的是基于什么情况的

网友G:
可以的,利用ESP8266网络传输,通过RX、RD引脚进行串口通信,控制单片机引脚输入输出,做到远程控制,很简单,最近我做了一个远程控制电路,没来得及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