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解决郭天祥TX_1C单片机开发板在proteus中数码管动态显示问题的方案和思路

楼主(2020-04-08):
屏幕截图(93).png 以论坛中此块开发板为列,问题1仿真时报错出现警告
解决方案:点开错误发现是液晶显示工作造成的错误,双击液晶显示器选择不对其进行仿真。

问题2 如何全面消影
在郭师傅的教程中出现了后三位数码管由数字的情况,于是郭师傅在dula段选信号关闭后,wela位选信号打开前添加了一条P0=0xff在郭师傅实际的开发板中后三位数码管有数字7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屏幕截图(94).png
wela=1;
P0=0xfd;
wela=0;

当按照此处代码运行到网友提供的proteus开发板中,会出现以下问题
屏幕截图(95).png 经本人测试师傅提供的代码在网友提供的proteus仿真下,后三位没有显示数字,但前三位数字也无法正常显示
解决办法
在位选wela关闭后添加P0=0x00;如下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P0=0x00;
delay(1);

理由段选信号若不重新关闭为P0=0xff,可能会送入位选信号中造成后三位出现数字,同样的道理位选信号关闭后,在共阴极数码管中须重置段选信号使得P0=0x00;以防止
之前位选信号进入段选信号,
屏幕截图(96).png 经过上述改进,能够正常的动态显示。

总结:在数码管动态显示中在位选信号和段选信号打开之前都要对P0口恢复一个初始值以防止打开信号后误读了程序而造成错误

这是笔者第一次写帖子,刚刚开始学单片机,经过一下午的思考解决了这个问题,若有不足之处还望大神谅解

网友A(2021-03-03):
遇见同样的问题

网友B(2022-03-27):
P0=table[ge]; dula=1; dula=0; P0=0xff; wela=1; wela=0; delay(1); 先送数据在开门就行了

网友C(2023-02-17):
这个板子的protues能分享一下吗哥

网友D:
我有这个喊我 以后方便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