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做的0~30V,0~3A电源。

楼主(2020-04-08):
先前做的1.5A的电源功率有点小,后来又做的0~30V,0~3A电源。变压器是110W的。

网友A:
制作能力强大十分佩服。

网友B(2020-10-24):
现在用分立元件做电源的已经很少了,大部分都是用集成电路做电源,如78、79系列,LM317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分立元件做电源的已经很少了,大部分都是用集成电路做电源,如78、79系列,LM317等。

这几款集成电路能输出3A电流,能从0V起调? 能恒压恒流可调?

网友D:
lm317压差小的话,真能做到3A的电流,以前做电压跟随测试过的。

网友E(2021-01-20):
电流表这样接好像不能归0,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