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什么电路实现将温湿度传感器检测的温湿度转化为0-10V输出啊

楼主(2020-04-08):
谢谢

网友A:
可通过数模转换芯片输出电压,如AD9221、AD9223和AD9220,这是12位的,也可以用8位的DAC0832,电压输出要达到10V,可以加一级运放如LM358

网友B:
湿度传感器是交流电工作的
温度传感器是类似于热敏电阻工作的
温湿度传感器是把两个功能已经集成到一起,然后通过电路整合到一起,然后输出数字量的
你现在是要反着干,把数字量又逆行变成模拟量,为什么?
如果你想要这么做,那就要用到DAC加运放放大输出,电路不简单

如果你的温温度传感器是输出模拟量的,那么,它不会是直接输出0-10V电压的,如果你要真实对应的放大这个电压,你就要设计一个运放放大电路,但这个放大电路并不是一般的放大电路,这里头有直线方程和截距之类的运算,这电路更加不简单

网友C:
0-5V就够了,0-10就需要用到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