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场效应管里面长什么样

楼主(2020-04-08):
今天闲着没事,把以前玩逆变器烧坏的管子拆开看看里面长啥样。
左边的是IRF3205低压管芯片好小,右边是IRF840管子 8A 500V。

这个是仙童20N60 这个芯片还比较大。不知道这三种里面有没有假货。

网友A:
很有意思的拆解,10多岁时我拆过3极管,探究是学习的好方式

网友B:
一包浆糊!!嘿嘿,能让你看明白,厂家就要关门了!

网友C:
找个铁壳的管子,打开了管芯依然完好,可以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D(2020-08-01):
引用 网友A:
很有意思的拆解,10多岁时我拆过3极管,探究是学习的好方式

你牛B。现在我10岁😂不过我只知道三极管怎么用,重来没拆过。对了,你是从哪来的三极管啊,里面长啥样啊
【好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很有意思的拆解,10多岁时我拆过3极管,探究是学习的好方式

当年我可舍不得拆,三极管脚齐根断了都要刨个坑重新焊上引脚再用。
另外,谢谢你的热风枪使用教程。

网友F:
你这三颗都是沟槽工艺,芯片大抗冲击强,现在低压MOS主流的是二代深沟槽工艺,芯片面积小,发热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