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if语句 做一个按键控制灯 一直有两个错误 有大神帮忙看一下怎么改

楼主(2020-04-08):
(图片)

网友A:
哪两个错误你倒是说说呀。。。

网友B:
因为你的延时函数没有写完,只有函数名不合法

网友C:
else if(判断条件)否则无需判断条件,还有无限循环里面赋值没变化,有何意义?

网友D:
你好!第五句的后面少了一个分号

网友E:
这程序语法就有问题,  else  少了个 if ,还是多学习一下C语言

网友F:
首先把代码写整齐一点,
你的按键要进行消抖处理啊,else里面都进入死循环了,怎么检测按键啊
你应该在while中处理按键

网友G:
第5行函数声明后面没有分号

网友H:
yanshi(unsigned int m)后边加分号
前边最好加void,第一句unsigned int后边空着不对,要不就是
unsigned int yanshi(unsigned int m);
else ()后加分号。
还有:yanshi(unsigned int m);没有写,可写在程序最后。
也可yanshi(unsigned int m)  这里不要分号
{
  for....
}

网友I:
第2行unsigned int后面未有变量,需加变量,延时程序yanshi(unsigned int m)如果是声明,后面要加分号,如果是函数,需在后面补充函数体,sbit anjian=P1^2;这一句最好上提一行

网友J:

第一你开头的unsigned int 定义了什么东西,
第二你的yanshi(unsigned int m)时函数的话,前加void 后加代码,改为void yanshi(unsigned int m){代码;},
如果是声明的话前加void 后加分号改为void yanshi(unsigned int m);然后在其他地方吧函数写完整

第三if用法不对 ,if用法如下,其中else if非必须,要么把你else后面的条件去掉或者在else改为else if
if(条件1){}
else if(条件2){}
else{}

第四你的while(1)里面没有跳出代码break或者goto会一直卡死在里面出不来

网友K:
我看出两个,第二行unsigned int写一半是要宏定义还是要定义全局变量,eISe里面那个whiLe,程序掉在里面会出不来,大哥还是要多看C51书,我原来是学汇编的,C不懂,用着不惯,坛友们真的很热心,原凉我语无伦次的语法错误,我太鸡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