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传感器+报警的实现 求思路

楼主:
求问 各位大佬,设计电路初学者,求问!!!  要完成这样一个系统该怎么做? 谢谢  给个详细的思路就好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硬件电路

硬件电路

网友A(2020-04-09):
已经有了硬件框图,只要备齐这些元件或模块,在洞洞板上搭接好线路,或者设计打样PCB板将这些元件(模块)焊接好,然后再开发代码,一个一个模块调试通过,最后就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了硬件框图,只要备齐这些元件或模块,在洞洞板上搭接好线路,或者设计打样PCB板将这些元件(模块) ...

谢谢,我在用AD画原理图的时候发现没有STM的元器件怎么办啊 在哪里能下载到STM的库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了硬件框图,只要备齐这些元件或模块,在洞洞板上搭接好线路,或者设计打样PCB板将这些元件(模块) ...

大佬求指点,我这个硬件图能实现吗 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实现你的设计没有问题。 问题是你的设计用途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现你的设计没有问题。 问题是你的设计用途是什么。

是一个对塔吊侧翻的预警系统,现在我想用将传感器和STM32芯片连接起来,该怎么连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在用AD画原理图的时候发现没有STM的元器件怎么办啊 在哪里能下载到STM的库呀?

原子、野火等STM32开发板的卖家的论坛都有STM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