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如何卷动显示?

楼主:
使用的是无字库AMPIRE12864(分左屏和右屏的)
能显示四行汉字,但是情况是需要显示六行汉字,想要垂直卷动,就是第一次显示1-4行。然后2-5行,依次类推。
有人能给思路吗?当然有程序更好

网友A(2020-04-09):
你就定义一个2阶数组str[6][]呗,第一次显示str[1][],str[2][],str[3][],str[4][]的数组,第二次显示str[2][],str[3][],str[4][],str[5][]的数组,把str[2][]数组放在第一排的位置,然后依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定义一个2阶数组str[6][]呗,第一次显示str[1][],str[2][],str[3][],str[4][]的数组,第二次显示str[2] ...

我试试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