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交流电压采集

楼主(2020-04-09):
现在要做的是 51单片机交流电压有效值的测量
第一中方法是    互感器降压 到4V(饱和),然后 桥式整理 滤波,在ad转换 , 这样有人说行不通,仿真也做不出来
第二种方法是     互感器降压到4V 然后  接一个真有效值芯片 ad637, 然后ad转换
现在第一种方案 已经写好了,不想改动太大,但是 做不出来所以 我想问下第一种方案到底行得通么?      问题是不是出在那个输出的电压上?

网友A:
第一种应该是能得到峰值,跟有效值不是等同的

网友B:
建议将交流电降压到2V,再桥式整流滤波后,变成约2.8V左右的直流电进行ADC转换,最后再通过系数来校准数值,这个系数可以通过用精度高的交流电压表和调压器实测多组数据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将交流电降压到2V,再桥式整流滤波后,变成约2.8V左右的直流电进行ADC转换,最后再通过系数来校准数值 ...

现在已经定了,是用 互感器降压到4V交流了。   然后就是说 这个交流可以 输入到AD637么,我网上看的很多 有的说行,有点说不行, 可以的话 他会把4V交流 输出成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