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12MHZ 无源蜂鸣器无法发声,请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0-04-09):
是我脉冲不对吗,程序还有接线图如下,请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谢谢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Play(uchar t)
{
        uchar i;
        for(i = 0; i < 100; i ++)
        {
                BUZZER = ~BUZZER;delay(t);
        }
}

网友A:
一个是看脉冲频率是不是在合适范围,
一个是最好改成PNP三极管驱动,驱动能力更强;
还有就是无源蜂鸣器也分压电式/电磁式,压电式的激励电压要更高。

网友B:
你给你的  BUZZER  先置1 试一下,

网友C:
1,蜂鸣只响100下吗?如果频率是1KHZ的话,那就是0.1秒,你可能是听不到的
2,P1.5没有上拉电阻,你有没有把这个IO设定成强推挽输出?

网友D:
估计是P1.5没上拉电阻,加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