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霍尔传感器A3144的问题

楼主(2020-04-09):
要做一个电机初始点校准要用到霍尔传感器,有没有用过的说一下感应距离有多远,或者说用红外对管

网友A:
没说明白。
你是想怎么使用。

网友B:
我知道楼主的意思,我用过3503霍尔元件控制电机或者测试转速,其它的霍尔元件没有用过,只要是线性霍尔元件,应该都可以,后面用LM358做个电压比较整形,波形相当好,用钕铁硼效果最好,至于距离肯定是越近越好,只要不撞上去,1-3毫米之间,都行。

网友C:
最多1cm远,可靠的检测要5mm以内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