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关电源能拆出什么有用东西来?

楼主(2020-04-09):
没有场效应管吧?整流管耐压也不高?

网友A:
普通 400W 以内的里边都是三极管和 3A 以内的整流管

网友B:
如果没有烧坏所有元件都可能有用。开关管有用高压场效应管的,高压整流管往往用桥堆,低压整流管往往用肖特基半桥。

网友C:
先试一下好的坏的,坏的拆,好的直接改成电源。

网友D(2020-08-06):
可以弄降压,改成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