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计时器怎么进位?如何理解

楼主(2020-04-09):
八位计时器怎么进位,我的理解(11111111)全是1的时候,才计时满。为什么最高位是1(二的八次方=255)就算是计满了,这个地方迷惑,

网友A:
麻烦你算一下1111 1111 的十进制值是多少

网友B:
11111111+1才能进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算一下1111 1111 的十进制值是多少

明白了,我弄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11111+1才能进位

TH0   和TH1  是不是只用TL0   只给TL0赋初值就行,?

网友C:
1111 1111换算十进制255,要再加一才溢出进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0   和TH1  是不是只用TL0   只给TL0赋初值就行,?

TH0/TL0是T0寄存器的高8位和低8位,TH1/TL1是T1寄存器的高8位和低8位,两者不能混为一谈。TL0计满256溢出向TH0进位,TH0计满256溢出TF0=1,产生T0中断请求。T1工作原理与T0基本一致。以51为例,如定时1ms,65536-1000=64536=0xFC18,高8位赋初值TH0=0xFC,低8位赋初值TL0=0x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11 1111换算十进制255,要再加一才溢出进位

溢出之后,会重新变成000000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0/TL0是T0寄存器的高8位和低8位,TH1/TL1是T1寄存器的高8位和低8位,两者不能混为一谈。TL0计满256溢出 ...

那13位计时器呢,是不是低八位,和高四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溢出之后,会重新变成00000000吗?

是的,如果相应的定时器中断已经打开了的话,溢出归零会触发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如果相应的定时器中断已经打开了的话,溢出归零会触发中断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