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0C516单片机在Uv3编译问题

楼主(2020-04-09):
请教各位大神,初学单片机,因Uv3中没有90C516选项,所以选择是89C55,看C55储存空间也有20K,但是Hex文件超8K怎么就编译不了啦,提示code=2842,超出了。把程序减几条,code=2801就能通过,感觉90C516储存空间不应这么小吧,烦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顶顶吧,沉的太快了。

网友A:
查手册,STC90C516,有64k程序空间,RAM至少256。STC89C55?我没有找到,但STC89C54的程序空间只有16k,STC89C58的程序空间只有32k,

网友B:
uv3没有授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STC90C516,有64k程序空间,RAM至少256。STC89C55?我没有找到,但STC89C54的程序空间只有16k,STC ...

谢谢回复,关键是Uv3里没有STC单片机的选项呀。

楼主:
已解决,Uv3注册限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