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原单片机程序加两个按键分别控制显示和清屏 求思路

楼主(2020-04-09):
#include<reg51.h>
sbit RS=P2^0; //1602的数据/指令选择控制线
sbit RW=P2^1; //1602的读写控制线
sbit E=P2^2; //1602的使能控制线
unsigned char code tab1[]=“welcome AT89S51!”;
unsigned char code tab2[]=“LCD1602test..OK”;
bit lcd1602_read_status();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1602_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1602_ini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while(i--);}
bit lcd1602_read_status() //读1602状态
{ unsigned char temp;
RS=0; //选择输入指令
RW=1; //选择读
temp=P0; //把命令字送入P0
delay(20);
E=1; //写入时序,一个下降沿,将命令传达到LCD
delay(20);
E=0;
return (bit)(temp&0x8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1602写数据函数
{
while(lcd1602_read_status()!=0);//读取1602状态
E=0;//根据时序图使能清零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0
delay(20);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1; //使能线电平变化,数据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delay(20);
E=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1602写命令函数
{
while(lcd1602_read_status()!=0);//读取1602状态
E=0;//根据时序图使能清零
RS=0; //选择输入指令
RW=0; //选择写
P0=cmd; //把命令字送入P0
delay(20);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1; //写入时序,一个下降沿,将命令传达到LCD
delay(20);
E=0;
}
void lcd1602_init()/ // 液晶初始化
{ {
E=0;//由时序图可知开始时使能端E为低电平
lcd1602_write_cmd(0x38); //8位数据,显示2行,5*7点阵/字符
lcd1602_write_cmd(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lcd1602_write_cmd(0x01; );/ // 清屏
lcd1602_write_cmd(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delay(200);
}
void lcd1602_display()//液晶显示
{
unsigned char i,j;
lcd1602_write_cmd(0x80+0x00); //第一行显示
for(i=0;i<15;i++) //将table1[]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lcd1602_write_dat(tab1[i]);delay(20);}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 //第二行显示
for(j=0;j<14;j++) //将table2[]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lcd1602_write_dat(tab2[j]);delay(20);}
}
void main()//主函数
{
lcd1602_init();
lcd1602_display();
while(1);//动态停机
}

网友A:
在主函数中加按键扫描的函数,之后用case来进入各种工作状态,在工作状态里写你要显示,停止的函数就好
void ini()//定时器
{
        seccnt=0;
        msta=tzsta=0;
        TMOD=0x01;
        TH0=0xFF;
        TL0=0x9C;
        TR0=1;         //开启定时器0

}
void keyscan()//独立按键
{
    if(K1==0)
                {
                        delay(5);
                        if(K1==0)
                        {
                                msta=1;
                        }
                }
                if(K2==0)
                {
                        delay(5);
                        if(K2==0)
                        {
                                msta=2;
                        }
                }
          if(K3==0)
                {
                        delay(5);
                  if(K3==0)
                        {
                                msta=3;
                        }
                }
                if(K4==0)
                {
                        delay(5);
                        if(K4==0)
                        {
                                msta=4;
                        }
                }
}
void main()
{
        ini();//初始化

  while(1)//闭环
                {
                        while(TF0==0);//启动主循环
                      TL0=0x9C;
                        TH0=0xFF;
                            TF0=0;
                        keyscan();        //        键扫描
                        KeyScan1();
                        m = m+1;
      switch(msta)
                {
                  case 1: work0(); //工作状态0
                         break;
                  case 2: work1();// 工作状态1
                         break;
                  case 3: work2(); //工作状态2
                          break;
                                  case 4: work3();
                                                  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B:
楼主这个程序抄的有不少问题,给你改好了并加按键。

#include<reg51.h>
sbit RS=P2^0; //1602的数据/指令选择控制线
sbit RW=P2^1; //1602的读写控制线
sbit E=P2^2; //1602的使能控制线

sbit key1=P2^6;
sbit key2=P2^7;

unsigned char code tab1[]="welcome AT89S51!";
unsigned char code tab2[]="LCD1602test...OK";

void lcd1602_read_status();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1602_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1602_ini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lcd1602_read_status()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 0执行 1禁止
{
        unsigned char sta;      //
        P0 = 0xff;
        RS = 0;
        RW = 1;
        do
        {
                E = 1;
                sta = P0;
                E = 0;    //使能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1602写数据函数
{
        lcd1602_read_status();
        E=0;//根据时序图使能清零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0
        delay(20);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1; //使能线电平变化,数据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delay(20);
        E=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1602写命令函数
{
        lcd1602_read_status();
        E=0;//根据时序图使能清零
        RS=0; //选择输入指令
        RW=0; //选择写
        P0=cmd; //把命令字送入P0
        delay(20);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1; //写入时序,一个下降沿,将命令传达到LCD
        delay(20);
        E=0;
}
void lcd1602_init() // 液晶初始化
{
        E=0;//由时序图可知开始时使能端E为低电平
        lcd1602_write_cmd(0x38); //8位数据,显示2行,5*7点阵/字符
        lcd1602_write_cmd(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lcd1602_write_cmd(0x01); // 清屏
        lcd1602_write_cmd(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delay(200);
}

void lcd1602_display()//液晶显示
{
        unsigned char i,j;
        lcd1602_write_cmd(0x80+0x00); //第一行显示
        for(i=0;i<16;i++) //将table1[]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1602_write_dat(tab1[i]);
//                delay(20);
        }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 //第二行显示
        for(j=0;j<16;j++) //将table2[]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1602_write_dat(tab2[j]);
//                delay(20);
        }
}
void main()//主函数
{
        lcd1602_init();
        lcd1602_display();
        while(1)
        {
                if(!key1)
                {
                        delay(100);
                        if(!key1)
                        {
                                lcd1602_write_cmd(0x01); // 清屏
                                while(!key1);
                        }
                }
                if(!key2)
                {
                        delay(100);
                        if(!key2)
                        {
                                lcd1602_display();
                                while(!key2);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程序抄的有不少问题,给你改好了并加按键。

感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程序抄的有不少问题,给你改好了并加按键。

厉害!!

网友D(2020-11-19):
大佬,为啥用按键分行清零时有时候会同时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