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点亮第一个二极管输入,但是运行却出错,有谁能教一下吗。

楼主(2020-04-09):
(图片)

网友A:
楼主试试在修改过的代码D1=0;后加一个whil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学习前要安装好keil软件;在编写程序时要注意拼写问题,不能出错,单片机是一个精细化控制的,不能出半 ...

你这里的0都是显示为暗红色,这跟我的是一样的。这样不是不能运行吗?

网友B:
你在学习前要安装好keil软件;在编写程序时要注意拼写问题,不能出错,单片机是一个精细化控制的,不能出半点差错,否则就不能运行或控制不准。同时出错就有机会纠错,这样才会提高。第一幅图主要是keil问题,程序中的D1=1是高电平,LED不亮。第二、三幅图中sbit D1=P00;不正确,编译出错,应该是sbit D1=P0^0;
#include <reg52.h>
sbit D1=P0^0;
void main()
{
D1=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不完整,在D1=1;下面加一条while(1); 语句。通常LED是低电平点亮:D1=0; 。

现在不是软件问题了,一开始用keil需要设置什么路径吗,我按照你的输入,还是不能。会不会是我漏了什么设置。 ~KSP[5X$(W))08G(SFW~049.p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软件啊。用 Keil C51版本试试

可以了。谢谢

楼主:
~KSP[5X$(W))08G(SFW~049.png 我是直接下载然后破解使用的,这里中间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些路径?然后我没有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不完整,在D1=1;下面加一条while(1); 语句。通常LED是低电平点亮:D1=0; 。

我加了,一开始程序没有破解的问题,但是现在还是不行。

网友E:
单片机限制代码为2k
出现这种情况
1.你未破解K51——去按照教程去破解
2.你的芯片代码空间就只有2k

网友F:
你下的软件有问题,不是破解版的,下个破解版的就好了

网友C:
程序不完整,在D1=1;下面加一条while(1); 语句。通常LED是低电平点亮:D1=0; 。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软件啊。用 Keil C51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