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霍尔传感器的直流电机 怎么反转制动 让电机快速停下来?

楼主(2020-04-09):
电机驱动物体有一个 固定的弧线来回。通过霍尔传感器定位 起始末尾点   但是要提前反转制动 让电机快速停下来 请问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机械原理刹车,或反向驱动强行制动。

网友B:
用一MOS管,切断电机电源之后就短路电机的正负极,电动螺丝刀基本都是以短路正负极来制动的

网友C:
提前制动,最好在提前位置加上位置传感器,或根据试验情况,摸透行程时间,通过定时器定时,提前启动翻转控制。

网友D:
h桥正转运行反转制动不就好了么

网友E:
霍尔检测位置的作用就是检测相位,通过相们给不同的电流,产生与磁铁相反的磁场从而驱动电机转动。如果需要提前制动就需要计算好相位变化,给出相反的相位电压,从而产生之正转相反的磁场,由电流产生的磁场与磁铁相吸就可以产生制动的效果。甚至可以适当变化相位让电机反转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