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108种传感器系列实验(164)---Seeeduino Lotus开发板

楼主(2020-04-09):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执行器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定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六十四:Seeeduino Lotus开发板 传感器9件套 主板+扩展板二合一

楼主:
在去年深圳制汇节上收到的这个实验套件,做工质量相当不错

楼主:
Digi-Key 得捷电子联合 SEEED 硅递科技近期一同推出了一系列创意开发套件, 为创客及工程师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开发体验。其中 Seeeduino Lotus Grove Kit 是一款基于 Arduino 、整合周边多种开发需求而成,易于使用的入门开发套件。

楼主:
Seeeduino Lotus 是一款 ATMEGA328 微控制器开发板。ATMEGA328P-MU 是一款高性能,低功耗的 AVR 8 位微控制器。Seeeduino Lotus 包含:

14 个数字输入/输出(其中 6 个可以输出 PWM)和 7 个模拟输入/ 输出
1 个 micro USB 接口
1 个 ICSP 接口
12 个 Grove 接口
1 个复位按钮

Seeeduino Lotus具有14 个数字输入/输出(6 个可用作PWM输出)和7 个模拟输入/输出,1 个micro USB 接口,1 个 ICSP 端口连接器,12个Grove连接器和 1 个复位按钮。 Seeeduino Lotus上的Grove连接器是数字端口(6),模拟端口(3),I2C端口(2),UART(1)。

1、LED-D13 这个 LED 连接到板子的 D13 引脚,这可以作为程序或项目的板载 LED 指示灯。
2、USB Input USB 端口用于将电路板连接到 PC 进行编程和供电。Micro USB 是大多数 Android 手机和其他设备常用的 USB 接口。
3、Reset 为了方便使用,重置按钮被放置在板子侧面,这样即使把其他扩展板放在 Seeeduino 上时也能轻松按下。在其他 Arduino 板上并不是这样,按钮放在顶部,使其在某些情况下很难按下。
4、Power Pins & Analog Pins 就像哪些额外的数字接口一样,当人们在做某些项目需要用不止一个传感器或执行器时,他可能需要不止一个电源接口,有这些额外的接口就避免了使用扩展板的麻烦。
5、Grove Connectors SeeedStudio 具有可以利用这些模拟,数字,I2C和 UART 连接的各种传感器/设备。 此外,我们销售独立的 Grove 连接线,以帮助您制作我们自己的传感器连接。
6、ICSP 这是 ATmega328P 的 ICSP 接口,它位于可以使用此连接器的 Arduino Uno,Due,Mega 和 Leonardo 兼容硬件(例如扩展板)的标准 ICSP / SPI 位置。 该端口的 SPI 引脚: MISO,SCK 和 MOSI 也分别连接到数字引脚 12,13 和 11,就像 Arduino Uno 那样。
7、USB 2 Uart 通过将板载 ATmega328 置于复位模式,这些焊盘可用于与其他 UART 器件交互。 这使得 Seeeduino Lotus 可以使用 USB2UART 扩展板。

楼主:
Seeeduino Lotus Grove套件包括:

Seeeduino Lotus (Arduino兼容板) 得捷电子 零件编号: 1597-1543-ND
Grove 光线光敏传感器得捷电子 零件编号: 1597-1412-ND
Grove 声音传感器得捷电子 零件编号: 1597-1130-ND
Grove 温湿度传感器得捷电子 零件编号: 1597-1124-ND
Grove 按钮得捷电子 零件编号: 1597-1285-ND
Grove 四位数字显示屏得捷电子 零件编号: 1597-1194-ND
Grove 蜂鸣器得捷电子 零件编号: 1597-1346-ND
Grove LED得捷电子 零件编号: 1597-1338-ND
Grove 继电器得捷电子 零件编号: 1597-1323-ND
Grove 旋转角度传感器得捷电子 零件编号: 1597-1099-ND

楼主:
Seeeduino Lotus 开发板特性:
与 Arduino UNO 完全兼容
ATmega328 微控制器
板载 12 个 Grove 接口
14 个数字 I/O 引脚 (6 路 PWM 输出)
6 模拟输入
有 ISP 接口
与 Arduino UNO-R3 Shield 兼容
使用 Micro USB 上传代码和供电
5V 工作电压
Seeeduino Lotus 开发板规格参数:
微控制器ATmega328P-MU
工作电压5V
数字 I/O 引脚14
PWM 通道6
模拟输入通道7
每个 I/O 引脚最大直流电流 40 mA
Flash 存储32 KB
RAM2 KB
EEPROM1 KB
时钟频率16 MHz
应用:
DIY
IoT 和智能家居
机器人
学习
玩具

楼主:
Seeeduino Lotus具有14 个数字输入/输出(6 个可用作PWM输出)和7 个模拟输入/输出,1 个micro USB 接口,1 个 ICSP 端口连接器,12个Grove连接器和 1 个复位按钮。 Seeeduino Lotus上的Grove连接器是数字端口(6),模拟端口(3),I2C端口(2),UART(1)。

楼主:
需要安装Arduino的USB驱动(CP210xUSB to UART Bridge),可以点击这里找到。
www点silabs点com/products/development-tools/software/usb-to-uart-bridge-vcp-drivers

楼主:
2、安装Arduino IDE (最新版本V1.8.12)

下载地址:https://www.arduino.cc/en/Main/Software

楼主:
3、安装Seeeduino板的库为了能够选择Seeeduino Lotus作为开发板,需要添加开发板库。

为此,请打开IDE,先进入设置,然后在“附加开发板管理器网址”框中键入: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o_boards_index.json

楼主:
4、然后单击“确定”。然后,单击“工具->开发板:->开发板管理器”以打开开发板管理器。现在,您可以通过搜索“ Seeeduino AVR”来安装Seeeduino板库。

楼主:
5、通过USB线连接主机和主控板,连接好后如果软件界面查显示以下信息,则表示连接成功。
工具->开发板: Seeeduino Lotus。
端口->COMxx(Windows) 或者
端口-> SLAB_USBtoUART(Mac)

网友A:
这个比较详细,比较多的,用过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详细,比较多的,用过一部分。。。

有部分资料像是英语翻译过来的,估计这开发板也是国外移植过来的

楼主:
Seeeduino Lotus 电原理图

楼主: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六十四:Seeeduino Lotus开发板 传感器9件套 主板+扩展板二合一
  测试程序之一:板载 Blink
*/

void setup()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楼主: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六十四:Seeeduino Lotus开发板 传感器9件套 主板+扩展板二合一
  测试程序之一:板载 Blink(板载LED接在D13脚)

楼主: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六十四:Seeeduino Lotus开发板 传感器9件套 主板+扩展板二合一
  测试程序之二:使用LED模块(上有电位器,可调节LED亮度)
  Grove 接线:连接板子D2接口
*/

void setup()
{
  pinMode(2,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2, 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2, LOW);
  delay(500);
}

楼主: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六十四:Seeeduino Lotus开发板 传感器9件套 主板+扩展板二合一
  测试程序之二:使用LED模块(上有电位器,可调节LED亮度)
  Grove 接线:连接板子D2接口

楼主: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六十四:Seeeduino Lotus开发板 传感器9件套 主板+扩展板二合一
  实验程序之三:点动按键控制LED灯
  D2——接LED模块
  D3——接按键模块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六十四:Seeeduino Lotus开发板 传感器9件套 主板+扩展板二合一
  实验程序之三:按键控制LED灯
  D2——接LED模块
  D3——接按键模块
*/

int ledPin = 2;
int inputPin = 3;
int val = 0;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pinMode(inputPin, INPUT);
}

void loop()
{
  val = digitalRead(inputPin);
  if (val == LOW)
  {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else
  {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

楼主: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六十四:Seeeduino Lotus开发板 传感器9件套 主板+扩展板二合一
  实验程序之四:自锁功能按键控制LED灯亮灭
  D2——接LED模块
  D3——接按键模块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六十四:Seeeduino Lotus开发板 传感器9件套 主板+扩展板二合一
  实验程序之四:自锁功能按键控制LED灯亮灭
  D2——接LED模块
  D3——接按键模块
*/

int Button=3;
int LED=2;
boolean onoff=LOW;

void setup(){
  pinMode(Button,INPUT);
  pinMode(LED,OUTPUT);
}

void loop(){
  if(digitalRead(Button)==HIGH)
  {
    delay(10);
    if(digitalRead(Button)==LOW)
    {
      digitalWrite(LED,onoff);
      onoff=(!onoff);
      delay(10);
      while(digitalRead(Button)==LOW)
      {
        delay(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