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入电脑无反应

楼主(2020-04-09):
已经预安装了ch340,单片机接入电脑只有供电,电脑上不显示有未知的USB,也没有端口显示,求大神帮忙!

网友A:
CH340是模拟COM口,在设备管理器/端口/COM找

网友B:
出现这个问题很正常,如你所说,单片机与电脑只有供电连接,不接数据线D+、D-,电脑怎么知道接了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0是模拟COM口,在设备管理器/端口/COM找

我找了 没有诶 大神 我插上去 连有新硬件插入都没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个问题很正常,如你所说,单片机与电脑只有供电连接,不接数据线D+、D-,电脑怎么知道接了usb?

我这个单片机的供电跟下载是同一个口 都是安卓线插口

网友C:
驱动程序可能未安装正确?

网友D:
换根数据线、或者USB口试试

网友E:
目测是驱动安装问题

网友E:
驱动安装问题,或者是单片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