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0仿真错误delmin increased to 1.38778e.017 due to lack of time precision

楼主(2020-04-09):
今天下载Proteus8.0,玩玩仿真,画好电路图,第一次仿真示波器还可以看波形,调了一下电路,就不能仿真了,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delmin increased to 1.38778e.017 due to lack of time precision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B(2020-06-01):
代码过于复杂,.hex文件过大?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C:
Timestep too small errors often occur if you have an ideal voltage/current source that changes too quickly (like a step change). Put a slower edge on it.

请看这个网页(点替换成.)https://forum.allaboutcircuits点com/threads/proteus-error-time-step-too-small-mosfet-circuit.134586/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在这样的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D:
我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能教教我吗

网友E(2021-01-13):
我的也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