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内部EEPROM存储大于256 6位数存储实例 24C02也可以参考

楼主(2020-04-09):
部分程序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STC89C52_EEPROM.h" //STC89C52内部存储驱动
#include "delay.h"           //调用延时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形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定义名称uchar 所占位数8位 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形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定义名称uint 所占位数16位 范围0~65535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t //宏定义无符号长整形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定义名称ulong 所占位数32位 范围0~4294967295
/*按键IO引脚定义*/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0;  //加按键
sbit k2=P3^1;  //减按键
sbit k3=P3^2;  //保存数据按键
sbit k4=P3^3;  //读取数据按键
uchar code duan_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0~9的值
uchar duan_ma_wei[6]; //存储记录数码管6个段码位的值
ulong K_num;          //记录存储按键按下的数值
ulong num[6];         //把按键的数值分散给与num6个组数
/*数据结合处理*/
void shujujiehe()
{
  K_num=num[0]+num[1]*10+num[2]*100+num[3]*1000+num[4]*10000+num[5]*100000;
}
/*数据分散处理*/
void shujufensan()
{
num[0]=K_num%10;             //分散K_num数值给与num[0]
num[1]=K_num%100/10;         //分散K_num数值给与num[1]
num[2]=K_num%1000/100;       //分散K_num数值给与num[2]
num[3]=K_num%10000/1000;     //分散K_num数值给与num[3]
num[4]=K_num%100000/10000;   //分散K_num数值给与num[4]
num[5]=K_num%1000000/100000; //分散K_num数值给与num[5]
}
/*读出EEPROM扇区*/
void EEPROM_Read()
{
num[0]=IapReadByte(0x2000); //读出EEPROM  2000扇区
num[1]=IapReadByte(0x2001); //读出EEPROM  2001扇区
num[2]=IapReadByte(0x2002); //读出EEPROM  2002扇区
num[3]=IapReadByte(0x2003); //读出EEPROM  2003扇区
num[4]=IapReadByte(0x2004); //读出EEPROM  2004扇区
num[5]=IapReadByte(0x2005); //读出EEPROM  2005扇区
}
/*按键设置*/
void anjian()
{
if(k1==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10);                  //按键消抖延时
  if(k1==0)                      //如果按键真的按下
  {
    if(K_num<999900)K_num=K_num+100;
   else(K_num=0);
   shujufensan();               //数据分散处理
  }
}
if(k2==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10);                  //按键消抖延时
   if(k2==0)                      //如果按键真的按下
  {
    if(K_num>0)K_num=K_num-100;
   else(K_num=999900);
   shujufensan();               //数据分散处理
  }
}
if(k3==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10);             //按键消抖延时
  if(k3==0)                 //如果按键真的按下
  {
   IapEraseSector(0x2000);        //2000扇区擦除
   IapEraseSector(0x2001);        //2001扇区擦除
   IapEraseSector(0x2002);        //2002扇区擦除
   IapEraseSector(0x2003);        //2003扇区擦除
   IapEraseSector(0x2004);        //2004扇区擦除
   IapEraseSector(0x2005);        //2005扇区擦除

   IapProgramByte(0x2000,num[0]); //将分散好后的num[0]存储到EEPROM 2000扇区
   IapProgramByte(0x2001,num[1]); //将分散好后的num[1]存储到EEPROM 2001扇区
   IapProgramByte(0x2002,num[2]); //将分散好后的num[2]存储到EEPROM 2002扇区
   IapProgramByte(0x2003,num[3]); //将分散好后的num[3]存储到EEPROM 2003扇区
   IapProgramByte(0x2004,num[4]); //将分散好后的num[4]存储到EEPROM 2004扇区
   IapProgramByte(0x2005,num[5]); //将分散好后的num[5]存储到EEPROM 2005扇区
  }
  while(!k1);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if(k4==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10);     //按键消抖延时
  if(k4==0)         //如果按键真的按下
  {
    EEPROM_Read(); //读出EEPROM扇区
  }
   while(!k4);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EEPROM_Read(); //开机读出EEPROM扇区
shujujiehe();  //开机读数据结合处理
while(1) //循环
{
  anjian(); //读按键设置
  duan_ma_wei[0]=duan_ma[num[5]]; //数码管显示
  duan_ma_wei[1]=duan_ma[num[4]]; //数码管显示
    duan_ma_wei[2]=duan_ma[num[3]]; //数码管显示
    duan_ma_wei[3]=duan_ma[num[2]]; //数码管显示
  duan_ma_wei[4]=duan_ma[num[1]]; //数码管显示
  duan_ma_wei[5]=duan_ma[num[0]]; //数码管显示

  for(i=0;i<6;i++)   //对数码管进行动态扫描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LSA=1;LSB=0;LSC=1;break;//显示第1位
    case(1):LSA=0;LSB=0;LSC=1;break;//显示第2位
    case(2):LSA=1;LSB=1;LSC=0;break;//显示第3位
    case(3):LSA=0;LSB=1;LSC=0;break;//显示第4位
    case(4):LSA=1;LSB=0;LSC=0;break;//显示第5位
     case(5):LSA=0;LSB=0;LSC=0;break;//显示第6位
    }
      P0=duan_ma_wei[i]; //发送段码
      delay_ms(1);
    P0=0x00; //消隐
  }
}
}

数码管 4位 STC 89C52内部EEPROM 6位存储显示 共阳共阴 74LS138(开发板).zip

STC89C52单片机内部EEPROM存储大于256 6位数存储实例

网友A:
"STC89C52_EEPROM.h"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9C52_EEPROM.h"函数?

上不了附件 不知何解  那只有一个头文件 STC烧录器有程序 复制过来就好

网友B:
建立一个压缩包就传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立一个压缩包就传上去了

建立了 有空再搞下吧

楼主:
附件 已补全

网友C(2021-03-26):
新的一天,从学习51单片机开始

网友D:
这个读写有次数寿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读写有次数寿命吗?

不知啊 能等到写坏 都天荒地老了吧 怕写坏可以用外置存储

网友D(2021-05-27):
24c02的我做了一个计数器,除非是断电并且数字改变的情况下储存一次,其余正常计数时不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