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90c58RD单片机突然烧不进程序

楼主:
用stc90c58RD+单片机做了个计算器,买的Risym usb自动下载器,前天烧了几次程序好好的,昨天突然烧不进去了,打开ISP刷程序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换了一台电脑重安驱动还是如此,用的12mhz晶振,今天换了晶振,重焊了复位电路还是如此,下载线也没有连接错误,是不是芯片坏了?谢谢各位大神

下载器

下载器

ISP

ISP

网友A(2020-04-10):
stc90c58RD单片机可能已损坏。 为了验证这一点,你需要使用另一个好的开发板来再次下载相同的程序。 如果仍然无法下载,则说明你的Risym usb下载器已损坏。

网友B:
无非两种可能 单片机和下载器的问题 试两次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非两种可能 单片机和下载器的问题 试两次不就行了

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c90c58RD单片机可能已损坏。 为了验证这一点,你需要使用另一个好的开发板来再次下载相同的程序。 如果仍 ...

十分感谢

网友D:
单片机有没有写串口通信,我之前是因为max232芯片干扰导致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