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闪屏问题

楼主:
在proteus进行仿真的时候,使用的是ampire12864(不带字库的),众所周知,它是静态显示的,送入一次后不刷新不断电,内容就一直在;
但问题是,我是要在一段循环里循环显示变量,每一次循环,都要刷新他的内容;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不加延时程序能解决这个的办法?

网友A(2020-04-10):
你想实时刷新的话为什么要加延时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实时刷新的话为什么要加延时 ?

就比如这么一段程序,这里显示的内容是欢迎使用四个字,如果我去掉这条延时语句,就是会一直刷新,仿真情况见附件,(好像传不了视频。)我个人的理解是:他是在一个循环结构里,不加延时就成了 写 清屏 写 清屏。。。。。形成了闪屏情况?

加上一条delay_xms(1000);就是一秒刷新一次;
我这个程序需要将变量显示出来,变量转字符串,和把它显示出来我都懂,但是循环实时刷新的话就感觉有点问题。烦请老哥给我解惑,谢谢

网友B:
顺便问一下,这个帖子最开始哪儿,我说的AMPIRE12864这个器件是不是只能静态显示啊?就比如变量每改变一次值,都要重新写LCD?

网友C(2020-11-17):
为什么不断初始化LCD?内容没改变,你老刷它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