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6仿真stm32f103R6的ADC

楼主:
Proteus8.6仿真stm32f103R6的ADC,用ADC读取电位器的值。

下面是运行效果图

stm32f103R6的时钟频率8MHZ ,ADC1, 通道1
//adc.c

//main.c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u16 adcx;
    RCC_Configuration();//设内部时钟源,系统时钟8MHZ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中断优先级设置
    SysTick_Init();//时钟初始化
    Adc_Init();//adc初始化
    uart_init(9600);//串口初始化
    while(1)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printf("%d\r\n",adcx);
        delay(500);
    }
}

网友A(2020-04-24):
亲,可以提供一下源码和头文件吗?

网友B(2020-08-05):
亲,方便把源码及仿真图发一下嘛?

网友C:
大佬,可不可以发下工程文件,跪求

网友D(2022-04-01):
博主,你好!我在Proteus仿真adc时程序运行到复位校验时就一直卡到那里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您直到是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