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固件库点亮led问题,是分别需要GPIOA,GPIOB,GPIOC对于一个管脚吗?

楼主(2020-04-09):
请问点亮三个led灯是分别需要GPIOA,GPIOB,GPIOC对于一个管脚;还是说只需GPIOA的三个不同管脚就可以了?刚开始学,求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A:
GPIOA,GPIOB,GPIOC是三个IO口分组,每组最多有15个PIN,都可以单独控制,GPIOA的三个不同管脚也可以